求推荐蓝牙键盘

楼主(2019-10-16):
笔记本键盘感觉不太好好用,想配一个独立的蓝牙键盘,价格300以内吧,手感好点就行!

网友:
都是配机械键盘。。。

网友:
感觉没啥用

网友:
我也是想买个蓝牙键盘,要静音全键的,最好是键帽印字是能带白光背光的,一直也没找到

网友:
也是一直有买这种键盘的冲动,还没找到

网友:
早上刚看到这款也许合适楼主,就是没有背光,夜间不太方波

网友A:
单位也是配的笔记本,我自己接了个机械键盘,敲起来噼里啪啦的很爽~哈哈

网友:
罗技K380,没小键盘的,画PCB会很麻烦,不过真的挺好用,主要是能多设备。

网友:
我罗技的蓝牙键盘 在我们公司  根本就没反应,wifi的 ap已经把他给干扰死了。

网友:
我就没有找到过好用的无线键盘和鼠标。使用的时候或有一点卡顿。原以为的显卡的问题,换了1060的显卡了,还是卡顿。换了有线的搞定。

网友:
蓝牙键盘一般不会带背光吧,电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位也是配的笔记本,我自己接了个机械键盘,敲起来噼里啪啦的很爽~哈哈

噼里啪啦,会不会被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位也是配的笔记本,我自己接了个机械键盘,敲起来噼里啪啦的很爽~哈哈

公共场所你考虑过同事的感受吗

网友:
HHKB BT
用过的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