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F59L1G8 NAND Flash离线烧录器

楼主(2019-10-16):
最近要给F59L1G8芯片做离线烧录,能不能推荐一款烧录器,价格低于3K块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norflash的话自己做一个也没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rflash的话自己做一个也没几个钱

离线的啊,有没有开源的推荐一个呗

网友A:
就是离线啊,norflash操作很简单的,你只要写好一片,然后用个mcu复制到另一片就行了,做一块板板上两个flash位置,一片写好的一片焊个座子,一个按键,一个led,按一下按键就复制flash1到flash2,成功就亮灯,嘉立创5块打样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离线啊,norflash操作很简单的,你只要写好一片,然后用个mcu复制到另一片就行了,做一块板板上两个fla ...

好吧,还不知道这个芯片怎么烧录,这个容量好大

网友B:
这个型号没写全吧?而且不是Nor Flash,而是NAND Flash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没写全吧?而且不是Nor Flash,而是NAND Flash吧?

恩恩  NAND Flash  哈哈

打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没写全吧?而且不是Nor Flash,而是NAND Flash吧?

nand要烧校验码,跟芯片算法有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nand要烧校验码,跟芯片算法有关了。

嗯,NAND烧写不光和校验码有关,还和坏块管理算法有关。

网友B:
周立功的5000U plus应该可以烧写,并且支持CF卡脱机烧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周立功的5000U plus应该可以烧写,并且支持CF卡脱机烧写的。

我看看去,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