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上面跑操作系统,怎么会影响到ADC了呢?

楼主(2019-10-16):
stm32h7上面跑ucos/II,结果发现ADC的采样间隔被影响了,咋回事啊?

中断的原因?

网友:
DMA采样不行吗

楼主:
我们就是DMA采样,定时器触发。

一上操作系统,就不行了。

网友A:
尝试把DMA优先级设置为最高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把DMA优先级设置为最高看看?

尝试过,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把DMA优先级设置为最高看看?

上了操作系统以后,操作系统的时钟是不是天然的最高了?

担心操作系统的时钟最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了操作系统以后,操作系统的时钟是不是天然的最高了?

担心操作系统的时钟最高。 ...

没发现频率有修改的,不过印象中好像会在初始化操作系统后优先级会被修改,抱歉记不清了,最好在操作系统初始化完成后再确认一下设置是否已经被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了操作系统以后,操作系统的时钟是不是天然的最高了?

担心操作系统的时钟最高。 ...

操作系统的时钟优先级是比较低的吧

网友B:
系统的临界段优先级是最高的。当然你可以设置BASEPRI寄存器修改高优先级中断不被操作系统影响。
这在FreeRTOS中有函数直接支持,UCOS-II中需要自己编写。

网友:
系统的时基  优先级应该是最最低的。

网友:
如果DMA是时基中断软件控制的,上了操作系统时基就不准了,应采用DMA双缓冲自动工作,单缓冲区满事件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的临界段优先级是最高的。当然你可以设置BASEPRI寄存器修改高优先级中断不被操作系统影响。
这在FreeRT ...

UCOS-II中需要自己编写。。。大侠,有例程吗?

网友:
11楼说得对,开两个buffer用DMA双缓冲机制采样,当然也要看你采样率!

网友C:
采样速度多快?如果是固定影响,可能是代码问题,随机的影响,才可能是涉及到中断嵌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样速度多快?如果是固定影响,可能是代码问题,随机的影响,才可能是涉及到中断嵌套。 ...

采样率38.4KHz

固定的影响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dma用完成中断和半满中断会比较好一点。

网友D:
楼主用的16位adc 数据稳定性怎么样呢?之前有坛友测试只有12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16位adc 数据稳定性怎么样呢?之前有坛友测试只有12位有效

还不错。

对于我们的应用,12位有效就够用了。

网友:
怎么触发的,详细说说

网友:
一直用操作系统,没有见过楼主这样的。你即便是tim触发,那这个触发源也是tim硬件完成的,不会受到影响的。

网友:
ADC想好用还是外置的好了

网友:
操作系统中关闭过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