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2019-10-16):
最近要做一个电平转换,正好发现了一个双向转换电路。
可以用作
1:电平转换。
2:简单隔离。

http://www.kiaic.com/article/detail/1525.html
双向传输原理

双向mos管电平转换电路的原理如下:

为了方便讲述,定义3.3V为A端,5.0V为B端。

A端输出低电平时(0V),MOS管导通,B端输出是低电平(0V)

A端输出高电平时(3.3V),MOS管截至,B端输出是高电平(5V)

A端输出高阻时(OC) ,MOS管截至,B端输出是高电平(5V)

B端输出低电平时(0V),MOS管内的二极管导通,从而使MOS管导通,A端输出是低电平(0V)

B端输出高电平时(5V),MOS管截至,A端输出是高电平(3.3V)

B端输出高阻时(OC) ,MOS管截至,A端输出是高电平(3.3V)

网友:
高电平的时候不导通,output上拉高电平。

楼主:
为何你如此优秀!

网友A:
这种MOS做的转换电路只能是低速的,普通的I2C,串口类的不超过 1Mbits/s 的才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MOS做的转换电路只能是低速的,普通的I2C,串口类的不超过 1Mbits/s 的才可以吧。 ...

高速的得换管子和减小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的得换管子和减小上拉电阻

请推荐一个高速的MOS,用于3.3转5V。

楼主:
请推荐一个高速MOS,可以达到10Mb速度的。谢谢!

网友C:
我记得以前买过一个GPRS模块,上面的电平 转换就是这个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推荐一个高速MOS,可以达到10Mb速度的。谢谢!

TXS0108E,可以满足功能。

网友E:
TI的TXS系列,从1位到8位都有双向电平转换,2位的1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TXS0108E,可以满足功能。

谢谢,我手册上有这样一句话,我不是太理解(可以举例出具体的应用吗):
推挽模式下:60MHZ  开漏模式下2MHZ,指的是:输入输出的模式吗?问题是作为双向口,一般输出的那个端口都会设置成推挽,输入端口一般都是开漏或者弱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的TXS系列,从1位到8位都有双向电平转换,2位的1块多

看下13楼,有一个问题!

网友:
用这种方案一不小心就生不如死,可靠性有点差
还是直接用TI的集成芯片吧

网友:
这个还可以吧。

一般的串口,IIC,HDMI的 EDID芯片那里。用这个都还好,

没啥问题。

网友F:
115200波特率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以前买过一个GPRS模块,上面的电平 转换就是这个图。

GPRS一般都是串口,而且速度低,所以都是直接串电阻。用mos都是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F:
115200波特率可以吗

我用过 921600 是波特率, 不过使用的是 2SK3018 这个mos 管, si2306 的没有使用过

电路形式与楼主的基本一样,只是我的 mos 管 的 g 端串了一个 100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