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一下东莞赵德力的多轴飞行器

楼主(2019-10-16):
东莞这个哥们叫赵德力,在用生命开发载人多轴飞行器。其实只要钱够多,还有胆坐上去试飞,坛子里大把电工能做出来。这个新款看起来还不错,安全性也提高了一些(不用担心螺旋桨切腿了)。大家说说,这玩意的续航只有30公里,除了在舞台上表演,还能干啥用。据说还有国外的订单。

网友:
之前我介绍过,卖了房产搞载人飞行的。

网友:
亿航那个亿航184更像成品,有完整的机舱

网友:
执着一件事情的我都佩服!

网友A:
我就想知道一个浆如果出故障,能安全落地吗?

网友:
也是是坛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一个浆如果出故障,能安全落地吗?

4个少了2个都可以飞,但不够平稳

网友:
我觉得要把人全部包裹起来才安全,万一那个旋转的掉下来,那可不得了。

网友:
可以观光,可以拿来做飞行试验,不装人的那种

网友:
乡村无人快递,固定线路应该行。

网友:
能不能用发动机弄一个轴 , 电动4轴只用来平衡和控制,

网友:
电池在空中着火了咋办?

网友C:
楼主能给多张图吗?

没看到方向盘,摇杆,如果是拿着遥控器来飞就亮了

网友:
确实佩服这哥们能折腾!值得赞一个!

网友D:
载货的用途多点。消防上如果能拉得动水枪,代替云梯会不错。载入安全考量要多很多,8个旋翼分两组,从电池开始都是两套独立的,最好还是不一样的,目前能想到的也就观光。

网友:
有飞行视频吗?

网友:
不是乱打击,一看这电焊的钢管座就满满的山寨味道

网友:
我觉得搞个私人飞行器也挺好的呀,特别是附近有山有水有夜景的情况下…

网友:
以前好像看到 某短视频 有演示

网友:
不做成涵道风扇? 失控就成杀人凶器了吧...

网友:
很佩服这些人,能做出样机,飞上天已比很多研究机构牛逼多了。

网友:
电池放那了?好象没觉得有放电池的地方。

网友:
能做出来就已经不错了

网友E:
这哥们还是挺狠的,自己研发自己飞。

网友F:
抖音上扒了个飞行视频,没看到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报个价格让我死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抖音上扒了个飞行视频,没看到是怎么控制的。

谢谢您的视频

这飞机真好,飞行中都可以腾出双手玩手机

网友G:
有市场,很多景区搞飞机观光,一次好几百,用这个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哥们还是挺狠的,自己研发自己飞。

最佩服的就是这 一点,玩命的搞。

网友:
可以飞三十公里足够了.就是国内不让开放领空让你飞.再有就是安全性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给多张图吗?

没看到方向盘,摇杆,如果是拿着遥控器来飞就亮了

你说对了,他的飞行摩托就是手机拿个遥控飞的,只不过飞行过程中有一个手臂支架,手拿着遥控,手臂放支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说对了,他的飞行摩托就是手机拿个遥控飞的,只不过飞行过程中有一个手臂支架,手拿着遥控,手臂放支架 ...

啊,操作太傻瓜化了吧

我看到两个脚蹬的位置也没有拉线或连杆

整体感觉一个大号遥控四轴啊

网友:
开着玩意需要证吧?

网友F:
用手机控制?如果刚好飞到一个池塘上面手机挂了,那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抖音上扒了个飞行视频,没看到是怎么控制的。

地面站,呵呵

网友I:
三蹦子旋翼机挺好啊,怎么没人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一个浆如果出故障,能安全落地吗?

中东那边不会在乎这些小问题的, 比汽车好多了, 可以低空雷达发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三蹦子旋翼机挺好啊,怎么没人做?

淘宝3W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手机控制?如果刚好飞到一个池塘上面手机挂了,那结果。。

笔误,是手里拿一个航模遥控,不是手机

网友:
已经做的很不错了,坚持做一件事,豁上命搞,佩服

网友J:
据说已经量产的机器:

网友:
不知能抗几级风,就怕风吹跑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4个少了2个都可以飞,但不够平稳

刚好坏了对称的两个才是吧,如果是同一边的两个,那就100%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据说已经量产的机器:

这图中的飞机有些靠谱的感觉,请问和楼主位的是同一家吗?

网友:
大疆的炸机了损失几千块,这个炸机了怎么办?

网友:
只能说,追梦人,肯定抛家舍业了,赞一个!

网友K:
这个8轴上下两浆的最靠谱;但不明白为毛不把浆放在头顶上,那样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载货的用途多点。消防上如果能拉得动水枪,代替云梯会不错。载入安全考量要多很多,8个旋翼分两组,从电池 ...

喷水时的后座力太大,估计这东西拿不住。

网友:
前阵子看到油动的 六轴植保机,据说挺成熟了

网友:
好危险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8轴上下两浆的最靠谱;但不明白为毛不把浆放在头顶上,那样比较安全! ...

哆啦A梦申请了专利了。

网友:
还是部队列装的“武装三蹦子”靠谱,旋翼机,螺旋桨不转了,都可以安全降落

网友L:
引用 网友B:
4个少了2个都可以飞,但不够平稳

你没玩过4旋翼吗?  少任何一个都坠机   4个电机是两两反向的

网友:
在东莞哪 我想去看看

网友:
还是我军列装的“武装三蹦子”靠谱,旋翼机,发动机停了,都可以安全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没玩过4旋翼吗?  少任何一个都坠机   4个电机是两两反向的

TED那个视频好像专门弄坏一个还是两个,然后肯定不能平着飞,但是不会掉,仍然可以正常在空中样

网友:
拿不到适航证,载人飞行安全无法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载货的用途多点。消防上如果能拉得动水枪,代替云梯会不错。载入安全考量要多很多,8个旋翼分两组,从电池 ...

云梯上不只是有水炮,还可以把人接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市场,很多景区搞飞机观光,一次好几百,用这个还是可以的。

关键是谁敢坐

网友(2019-11-25):
这种真的需要勇气

网友(2020-06-03):
能飞30公里不错了。最好有后备系统。

网友(2020-07-10):
有订单了,后续的研发也会更快

网友:
还是小型直升机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