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导航,手机导航效果不好,怎么办?

楼主(2019-10-16):
步行的时候,一有高楼,导航就不好用了,要在高楼边上绕很久,才能找到对的路。
或者走远路到一个高楼比较少的地方,绕一个大圈,找到正确位置,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了。
你们是否也有被手机导航坑,走远路的情况呢
目前用的是百度地图

网友:
又是步行导航啊,不懂帮顶。

网友:
换双频导航手机,换地图。googlemap的步行导航,三星note8,亲测在可以用的地方,很好用。

网友:
换个好点的手机试试 比如iPhone

网友:
GPS信号在楼宇之间反射导致定位不准,大城市很常见的问题

网友:
换个手机吧,在能看见天的地方还没发现不能定位。

网友:
手机问题?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出差全靠导航带我找吃的。

网友:
问问外卖骑手用的什么手机

网友:
用高德地图试试,我觉得还好,没有出现楼主的问题,但是在下穿隧道的时候也是报GPS信号弱。

网友B:
我怎么感觉楼主其实是被高楼给坑了啊!

高楼遮挡信号的话,啥手机导航也不好使啊

网友:
自己看下目标地点的街道,实在不行,找人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出差全靠导航带我找吃的。

边上高楼多,导航会不准吧?

网友:
起步的时候,旁边有参照的店名啥的,先把方向倒对了,然后再出发,边走边对店名应该错不了多少的。现在好多商家都愿意把店名标地图上。

网友C:
抓个人问一下就知道了嘛,有的时候手机用多了人也会变傻。

网友:
这不就是多径误差嘛,做的好的手机是可以消除掉的,换手机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楼主其实是被高楼给坑了啊!

高楼遮挡信号的话,啥手机导航也不好使啊 ...

有的系统,卫星轨道面是60度一个轨道面, 有的系统是120度一个轨道面。 后者比较难收到星的。

网友E:
GPS有多径效应,简单点说呢就是手机除了直接收到太空的GPS信号外,还收到了旁边楼宇反射回来的GPS信号,导致GPS计算出错。

网友F:
楼主,双频GNSS,你值得拥有,最好是多模 GPS+BD+格洛纳斯+伽利略+QZSS啥的统统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系统,卫星轨道面是60度一个轨道面, 有的系统是120度一个轨道面。 后者比较难收到星的。 ...

您说的非常有道理

不知道北斗现在是60度还是120度,手机现在同时支持GPS和北斗,不知道北斗有没有后发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E:
GPS有多径效应,简单点说呢就是手机除了直接收到太空的GPS信号外,还收到了旁边楼宇反射回来的GPS信号,导 ...

大师经您一说,让人重新注意到GPS信号的射频信号本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双频GNSS,你值得拥有,最好是多模 GPS+BD+格洛纳斯+伽利略+QZSS啥的统统支持。 ...

那么请问这种手机在哪里可以买到?我要来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么请问这种手机在哪里可以买到?我要来一个

很多很多,见如下张大妈的链接
https://post.smzdm.com/p/akmrqpp4/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多很多,见如下张大妈的链接
https://post.smzdm.com/p/akmrqpp4/

谢谢,还是这种手机好,走哪都不会手机在人丢了

网友:
用高德,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一般起步的时候还是要自己看下路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抓个人问一下就知道了嘛,有的时候手机用多了人也会变傻。

现在没手机,出门找不到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双频GNSS,你值得拥有,最好是多模 GPS+BD+格洛纳斯+伽利略+QZSS啥的统统支持。 ...

你这是专业导航仪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边上高楼多,导航会不准吧?

几乎没有遇到。
不过,我用导航不是一直低头看导航,可能出现了偏差没注意到。
我通常是先用导航规划一下路径,看下各个要转弯的关键点(路口,大型建筑)和方向。
然后一边听导航的声音,一边看风景(小姐姐)边走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乎没有遇到。
不过,我用导航不是一直低头看导航,可能出现了偏差没注意到。
我通常是先用导航规划一下 ...

如果目的地在高楼边上,定位会很困难,所以要绕着高楼来回几圈,才能找到
你是在高楼边上的马路过去,这是不受影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目的地在高楼边上,定位会很困难,所以要绕着高楼来回几圈,才能找到
你是在高楼边上的马路 ...

你这种完全依赖导航的方式,可能对偏差很敏感。
我一般导航去一个地方,会看这地方在哪个楼,旁边有什么特征。
只依赖导航给我个方向,到跟前了就不需要导航了。
你都走到这楼了,还要“绕几圈”才能找到目标?这不正常啊朋友!
新闻上那么多给导航带沟里去的,估计就是一直盯着导航走路和开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完全依赖导航的方式,可能对偏差很敏感。
我一般导航去一个地方,会看这地方在哪个楼,旁边有什么 ...

这是去陌生的地方,第一次去,你记得啥特征啊,你又不是先知

网友:
高架桥下面,手机没有定位信号,岔路又多,真的不知道怎么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去陌生的地方,第一次去,你记得啥特征啊,你又不是先知

导航上有啊,兄弟,要善于利用工具。
把目的地在地图上放大,看看旁边有什么公交站,什么银行,有什么超市的,看清楚了再走。
如果抽象能力差的,打开全景地图,看一样周边的实际照片。
去过的地方我就不需要导航了,要导航的都是陌生地方。

估计你属于设定好目的地就出发的那种。
不管三七二十一,起步再说,到了目的地再转着圈慢慢找,省事不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航上有啊,兄弟,要善于利用工具。
把目的地在地图上放大,看看旁边有什么公交站,什么银行,有什么超 ...

安卓百度地图好像没有全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卓百度地图好像没有全景吧

自己认真看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去陌生的地方,第一次去,你记得啥特征啊,你又不是先知

全景地图干什么吃的?出发前先瞄一眼就知道特征  就算图片时效性  也有对比

网友G:
楼主这种不做预规划 又依赖单一GPS的导航算法 如果自己方向感不是特别强 百分百出问题   然后赖GPS   换算法吧兄弟  如果陌生环境先要预规划  再多传感器结合  最主要传感器是视觉啊

网友:
只用Gps,不要勾提高精确度,成都春熙路试过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种不做预规划 又依赖单一GPS的导航算法 如果自己方向感不是特别强 百分百出问题   然后赖GPS   换算 ...

导航不准,所以要绕几圈,才能找到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全景地图干什么吃的?出发前先瞄一眼就知道特征  就算图片时效性  也有对比 ...

你不知道有时候路上临时想去某地方逛下么

网友H:
鼻子下面有张嘴,问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鼻子下面有张嘴,问呗。

有几次被导航进小巷子,确实是靠问走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知道有时候路上临时想去某地方逛下么

预规划,多传感器导航跟临时改变路线有关系?  改变路线就是发起执行新一次任务  放弃当前任务从头执行新任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航不准,所以要绕几圈,才能找到地方啊

你这叫依赖单一传感器  而且没有任何趋势预测纠偏

网友:
用好点的手机吧,手机上不是只有GPS的,还有陀螺仪,地图上会有方向指引的,保持箭头方向和导航路径一致,迷路是不可能的,除非你不会看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