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温度太高,导致MOS管烧坏的问题

楼主(2019-10-16):
大家好,我做一个利用MOS管来控制加热的产品,但是现在问题是MOS管很容易就烧坏了,请教大家我电路是否有问题?烦请告知,还有如何确定用多大的散热片呀? 通过高低电平来控制加热开和关,加热体的功率为312W  电压:DC 24V  电流:13A  谢谢 大家

网友:
pwm驱动的话上下都需要能提供足够驱动电流。oc模式不行。可以搞个mos驱动芯片

网友:
M2驱动最好改用推挽方式,另外控制端的PWM频率多少?

网友:
有没有看驱动端的波形?

应该波形有问题

楼上几位说的都有理

网友:
这种电路PWM控制不行,特别容易烧管子。驱动电路改成推挽或MOS专用驱动芯片。

网友A:
电流13A,按照你的数据手册 RDS =0.055欧 .
P=13A*13A*0.055欧=9.2W。
按照Maximum Junction-to-Ambient  =15W/c。
按照25°环境问题 :25+9.2Wx15W/C=  163°。
这怎么顶。  个人觉得你为什么不用2个MOS并联。或者空间面积大的话,直接上3个MOS并联

网友B:
IPT015N10N5 1 00V 300A 1.5mΩ 大电流低内阻
拿走不谢

网友:
开关的时候边沿不够陡峭导致发热严重吧。用mos管驱动芯片,最好并联几片mos以减少每个的发热量。

网友:
主要看pwm频率,像加热这种应用只需要很低pwm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都说明白了

网友:
M2改推挽驱动

网友C:
内阻太大。  自发热太大。

还有就是驱动信号要看下,方波最好。 不要搞个三角波,没完全打开,那样内阻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T015N10N5 1 00V 300A 1.5mΩ 大电流低内阻
拿走不谢

批量价格呢?

网友:
这么大的电阻你确定你的波形ok

网友:
你这开漏电路去驱动MOS,M2 MOS管的G级波形上升沿明显速度不行,导致MOS管长期处于放大区,导通电阻很大,能不发热吗?
你这个电路要用推挽输出驱动M2才行。
这么简单的电路,用软件先仿真下,看下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D:
用我前两天推荐的N531来驱动MOS,保证凉爽。

网友:
驱动电路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我前两天推荐的N531来驱动MOS,保证凉爽。

N531哪个品牌的, 规格书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N531哪个品牌的, 规格书有吗?

参考一下。

网友F:
老陈批量用过这个吗?价格怎样?最近想做一个30V降压到12V的BUCK,这个能否驱动PMOS?

网友:
只要将MOSFET改成低导通电阻的管子即可,可选用电动车控制器上常用的型号,你这个使用要求比电动车的要求低多了。比如可用IRF2907、IRF3207,或国产的HY3208、RU75N08、HMS3205、HY1607、HY1707、HY3007、HY3906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老陈批量用过这个吗?价格怎样?最近想做一个30V降压到12V的BUCK,这个能否驱动PMOS? ...

高压buck千万不要用pmos。。上电瞬间pmos通常都是导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IPT015N10N5 1 00V 300A 1.5mΩ 大电流低内阻
拿走不谢

还有没有电流更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老陈批量用过这个吗?价格怎样?最近想做一个30V降压到12V的BUCK,这个能否驱动PMOS? ...

小指用过,没什么问题,也准备大指用了。
价格在0.3/Pc左右。
这个不适合推PM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有没有电流更大的?

能查到,但是价格便宜还能轻松买到的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13A,按照你的数据手册 RDS =0.055欧 .
P=13A*13A*0.055欧=9.2W。
按照Maximum Junction-to-Ambient ...

并联两个MOS管,还是用这个驱动电路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阻太大。  自发热太大。

还有就是驱动信号要看下,方波最好。 不要搞个三角波,没完全打开,那样内阻 ...

只有高低电平,没有PWM波,只是用普通的I/O口

网友:
13A的电流 选个这个大内阻的MOS   怎么选型的。  这么大电流的 我当时是选择了8毫欧 还是4毫欧内阻的MOS 2个并联,然后手摸都没感觉到温度的。

网友I:
1个管子是最佳方式,按照7楼提供的型号,RDS=1.5毫欧,
按照6楼的公式
P=13A*13A*0.0015欧=0.25W。
按照Maximum Junction-to-Ambient  =0.4W/c。
按照25°环境问题 :25+0.25Wx0.4W/C= 26 °。
这么好的条件,我看靠器件硬扛都不是问题,啥driver、snubber、filter等你都不用管了, 让你冰爽到不相信MOS已经工作

网友J:
引用 网友I:
1个管子是最佳方式,按照7楼提供的型号,RDS=1.5毫欧,
按照6楼的公式
P=13A*13A*0.0015欧=0.25W。

按照25°环境问题 :25+0.25Wx0.4W/C= 26 °。
-----------------------------------------------------------
这个不应该是25.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按照25°环境问题 :25+0.25Wx0.4W/C= 26 °。
------------------------------------------------------ ...

哈哈,你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1个管子是最佳方式,按照7楼提供的型号,RDS=1.5毫欧,
按照6楼的公式
P=13A*13A*0.0015欧=0.25W。

那就是说我选一个内阻为1.5毫欧MOS管,就可以了吗?驱动电路还要改吗?

网友:
MOS要换,如果有PWM控制,驱动电路必须改成图腾柱驱动!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我选一个内阻为1.5毫欧MOS管,就可以了吗?驱动电路还要改吗?

嗯 一个MOS管就够了,驱动当然是推挽的好,不过你测试下看看在不在MOS管的SOA区,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7楼推荐的管子余量很大,就好像是李云龙攻打平安县那样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指点,我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 一个MOS管就够了,驱动当然是推挽的好,不过你测试下看看在不在MOS管的SOA区,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7 ...

有没有相关的推挽电路图呀,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相关的推挽电路图呀,谢谢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帖,使用图腾柱驱动,不过我觉得你的应用不是高边驱动也不是感性负载,原电路问题应该不大的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B%E9%A9%B1%E5%8A%A8

楼主:
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压buck千万不要用pmos。。上电瞬间pmos通常都是导通的

多少V以上算高压buck?30V变12V,这个应该可以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小指用过,没什么问题,也准备大指用了。
价格在0.3/Pc左右。
这个不适合推PMOS。 ...

比较有特色,比TC4426便宜很多,也比它性能低一些。封装比较小
就是直接联系pdf上的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比较有特色,比TC4426便宜很多,也比它性能低一些。封装比较小
就是直接联系pdf上的人吗? ...

应该是可以的,上面的电话是原厂销售。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小指用过,没什么问题,也准备大指用了。
价格在0.3/Pc左右。
这个不适合推PMOS。 ...

一盘单价0.21元,开专票。我买了一盘……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一盘单价0.21元,开专票。我买了一盘……

一盘单价才 0.21 元?怎么不买个几百盘来囤着,而几百盘估计也仅是一顿饭的餐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盘单价0.21元,开专票。我买了一盘……

那就是我记错了,0.21含税。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一盘单价才 0.21 元?怎么不买个几百盘来囤着,而几百盘估计也仅是一顿饭的餐费而已。

如果美国货,1k片单价5.9美元。您真以为1k片总价就是5.9美元吗……

网友:
mark一下,大名鼎鼎的n531,可能以后能用到。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一盘单价才 0.21 元?怎么不买个几百盘来囤着,而几百盘估计也仅是一顿饭的餐费而已。

兄弟,你的这顿饭有点高档

网友:
MOS管导通内阻太大。可以换成IRLR7843TRPBF或者 IRFR3607TRPBF,应该是PINtoPIN兼容的,温度立马就降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美国货,1k片单价5.9美元。您真以为1k片总价就是5.9美元吗……

我还以为于 43 楼说一盘总价是 0.21 RMB 哩!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兄弟,你的这顿饭有点高档

嗯,照 43 楼的那说法,确实是高了点!哈~

网友:
可以考虑用TO-22O封装的MOS,并联几个MOS,再加个散热片,散热片在板子有空间的情况下尽量大!

网友N:
引用 网友D:
用我前两天推荐的N531来驱动MOS,保证凉爽。

好像查不到什么牌子的。淘宝卖 的也不多。靠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像查不到什么牌子的。淘宝卖 的也不多。靠谱吗

这种IC对工艺要求不高,但大批量使用,还是先验证好再生产。

网友:
占楼,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