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128用编程器烧录需要多久时间?

楼主(2019-10-16):
如题。现在是空芯片贴到板上,然后等PCBA回来在线烧录的。

生产人员说烧录时间太久,大概需要3分钟。

所以想芯片买回来,先用编程器烧了,再去贴片。

问下用编程器需要多久呢?

当然编程器也有快慢之分,

用过的朋友可以帮提供下大概时间。

比较节约时间的话我去买个编程器。   现在ISP烧录三分钟太久了。

网友A:
3分钟,180秒,时间太长了,给你介绍目前很多专业烧录厂用的烧录器。
硕飞的,SP16 ,应该40多秒,
其实有更好的办法,你采购这个存储器可以让供应商帮你烧录好,他们有大型自动烧录机台,
帮你烧录成本低,你拿到烧录好的存储器,直接上SMT。
我一直都是让存储器供应商帮烧好资料的,这样很方便。

网友:
单位应该是秒,找个手册算一下就知道了,还可以用芯片直接复制,就几个指令程序好写,就是硬件SPI的设置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分钟,180秒,时间太长了,给你介绍目前很多专业烧录厂用的烧录器。
硕飞的,SP16 ,应该40多秒,
其实有 ...

不是吧, 光擦除就得10秒, 写入时间算了一下, 0.7ms * (16M / 256) = 46s, 再加上传输时间, 怎么也得一分钟以上了.

不过似乎以前在哪见过能同时烧多片的编程器, 这样就只看工人取放芯片的速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 光擦除就得10秒, 写入时间算了一下, 0.7ms * (16M / 256) = 46s, 再加上传输时间, 怎么也得一分 ...

图片是P+V 的时间,一般烧录厂是选P+V 的,烧录NG 的,再过一便擦除。

楼主:
感觉超过一分钟就没法接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超过一分钟就没法接受了

那你就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 光擦除就得10秒, 写入时间算了一下, 0.7ms * (16M / 256) = 46s, 再加上传输时间, 怎么也得一分 ...

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先检查是否空片,如果是就不擦。另外可以只擦非空页,都能大大加快速度的。当然如果是正片烧过的,那就没法了。

网友:
请供应商帮你烧最好了,淘宝上好多做这个业务的,烧录+编带应该再1毛左右。比自己买编程器烧录合适多了

网友:
专业编程器,一拖8或一拖16也是很快了!

网友C:
用硕飞sp16f系列编程器,目前行业比较快又靠谱。

如果说要1分以内??那楼主就需要多台并联,目前16的很难做到1分钟以内,因为这个芯片也写入就这个样子。

网友:
我用的SP16-FX, 写过许多品牌的存储器,大量的。实际速度大概是上述表格的一半。

网友D:
有些芯片高温会掉数据,FPGA的ESPC1这个会掉数据,大概率变成白片,重新烧录就OK了,无意发现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上次看朋友发的自动烧录工装,那个可以自动上料,自动烧录,全部自动的
整管换一下料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芯片高温会掉数据,FPGA的ESPC1这个会掉数据,大概率变成白片,重新烧录就OK了,无意发现是这个问题 ...

好像我也遇到过,换其他flash会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硕飞sp16f系列编程器,目前行业比较快又靠谱。

如果说要1分以内??那楼主就需要多台并联,目前16的很难 ...

OK。 这个有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芯片高温会掉数据,FPGA的ESPC1这个会掉数据,大概率变成白片,重新烧录就OK了,无意发现是这个问题 ...

EPCS系列比较贵。

可以用25X40替代。

网友:
我们的fpga的程序,qspi的flash,使用iap方式,数据量6M左右,15秒左右就搞定了。擦除和写入。传输的话走的千兆网,基本秒传。

网友:
楼上已经有答案了
反正什么速度看你用啥编程器
我见过的一套自动拆编带、烧录、8pcs流水、自动打编带的,1颗大概80秒的样子

网友:
我厂用硕飞的脱机烧,一人操作三个。

网友:
最好就是给专业烧录的,烧录好了再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