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直流电机,为什么寿命远远不如日本的电机?

楼主(2019-10-16):
主要差别在哪里?

轴承?

齿轮?

稀土?

网友:
都差,
包括人的工作态度和工资。

网友:
材质,精度,工艺,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A:
电机比较厉害的属于日本德国,独步天下!!中国电机独步宇宙!!这个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比较厉害的属于日本德国,独步天下!!中国电机独步宇宙!!这个没办法 ...

瑞士的小电机,才是真牛逼

网友:
材料不一样,铁芯材质不同

网友:
轴承最先坏掉的多一些,换向器或绕组损坏的少,多是设计不合理的电机。
非常早期的电机遇到过磁钢退磁了的,现在应该没有这种情况了。
我目前遇到过的微型直流电机主要有4种损坏原因:
1.轴承严重磨损
        1)含油轴承未正确注油或未注油就装配了。(不是润滑脂,是要让粉末冶金的含油轴承微孔内吸油)。
        2)含油轴承内孔尺寸与电机轴不搭配,加工误差太大,电机启动后,轴旋转的同时沿轴承内壁绕圈滚动,产生一个低于电机转速的强烈振动,在其影响下轴承内径继续逐渐变大,恶性循环,同时这种情况的电机效率下降发热大。
        3)最终产品结构设计不合理,粉尘、纤维或头发缠到轴上导致磨损(粉尘)或导致发热致润滑油流失(纤维/头发)甚至电机烧毁。
        4)轴承材料差,轴承或轴其中一个严重磨损。
        5)轴承材料差,磨损后失去含油轴承的特性。
        6)最终产品设计不合理,电机轴承受过大载荷(多为皮带)、承受振动冲击(多为齿轮)或电机轴承受轴向载荷(垃圾设计)。
        7)碳刷严重磨损后的粉末污染了电机内部(并不只是石墨粉)。
        8)电机受潮,铁锈脱落污染轴承。
        9)电机经常处于高温状态,润滑油流失。
        10)电机轴可能硬度不够或工艺/材质不合理,电机轴与轴承接触的表面磨损变粗糙,很快磨坏或导致电机烧毁
2.换向器损坏
        1)电机设计不合理,火花太大,蚀坏换向器,电机设计的圈子有个各种换向器的损坏的样子的图片,按那个找原因即可。
        2)最终产品设计不合理,负载太大或电机超负荷运行,导致火花太大。
        3)温度过高,换向器烧毁。
        3)换向器材料差或选用材料不合理。
        4)电刷材料选用不合理。
        5)电刷对换向器的压力不合理。
        6)电刷形状尺寸不合理。
3.绕组断线
        1)电机超负荷工作或电机设计不合理,连接换向器一段的线被甩断后(或可能是震断的)(未浸漆的),电机进入异常状态,很快烧毁。
        2)电机制造时漆包线受损,运行一段时间后断裂被甩出。
        3)最终产品设计不合理,电机超负荷或经常承受短时间的超负荷。
        4)电机设计不合理,发热太大。
4.气隙吸入铁屑或硅钢片生锈导致阻力过大或卡死导致烧毁
        1)最终产品结构设计不合理,电机吸入粉尘(多为在地上跑的产品)。
        2)电机受潮。
        3)生产环境太脏。
        4)电机受到过强烈的冲击,磁钢破裂。

网友C:
我感觉日本做电机真的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网友:
LS总结的差不多了

网友D:
楼主的标题改为如下也没毛病:

国产的直流电机,为什么寿命远远不如日本的(二手)电机?

网友E:
价格低,导致粗制滥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价格低,导致粗制滥造

同意,卖贵了没人买,只能便宜卖,去哪给你按照高标准做?这也是为什么假货宝这么多假货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标题改为如下也没毛病:

国产的直流电机,为什么寿命远远不如日本的(二手)电机? ...

确实,JP的二手电机比我们新的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大家说材料,还真有差别的。但是15年前,日本大部分的电机,采购的材料,可以说70%本土产化了(中国) ...

设计和品质管控,怎么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日本做电机真的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瑞士德国的也牛逼 吧

网友:
大环境有关。

我之前也总是骂国人做事不细心,不讲究品质。

MMD,现在自己做生产了。  要骂该骂自己了。

一个是上下游,供应链问题。 没有好的原材料,做不出好的成品。

第二个,不能活在理想社会。  追求品质不追求利润,只有死路一条。

利润在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瑞士的小电机,才是真牛逼

瑞士的电机 以前都是中国产。现在都去印度生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日本做电机真的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最牛的日本排不上,只能算中等货。前面有坛友提到了,德国和瑞士才是牛B。

网友G:
我来回答楼主吧。
我有家人做电机销售的,同样规格的电机,瑞士和国产的,瑞士的价格是国产的50倍,甚至更高。导致的后果就是,恶性循环。

网友:
关注帖子。

我用的直流电机,国产和瑞士某知名品牌, 还没到电机出问题的阶段,我们的轴承等其他结构先坏了。
还有待折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来回答楼主吧。
我有家人做电机销售的,同样规格的电机,瑞士和国产的,瑞士的价格是国产的50倍,甚至更 ...

国产的电机,贴国外的牌子,高价销售,可以吗?

网友:
中国制造业两大省:能省,则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的电机,贴国外的牌子,高价销售,可以吗?

恶心循环的后果就是,没有人再愿意去开发贵50倍品质的电机。

网友H:
国产电机很多都是在日企打了几年工,然后跳出来自己做,主打便宜和走量,哪有什么时间和能力来做设计,所以水平可想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国产电机很多都是在日企打了几年工,然后跳出来自己做,主打便宜和走量,哪有什么时间和能力来做设计,所以 ...

小型直流电机厂,建厂的成本有多高?

50万元?

网友I:
国内厂采购一般三个月或者半年找供货商搞一次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国内厂采购一般三个月或者半年找供货商搞一次价格

搞一次价格,是什么意思?

网友J:
寿命好,用几十年不坏,这个市场适合有技术,追求高利润的企业

国内工厂先把低端市场做起来,积累够经验,积累够资本,避免像中兴那样与美帝国主义竞争

中国不被允许做高端工业,进wto前都说好的,但是现在不搞高端点的,大家都活不下去,一旦中国把高端份额抢跑了,美国活不下去
所以一切事情都可以被解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寿命好,用几十年不坏,这个市场适合有技术,追求高利润的企业

国内工厂先把低端市场做起来,积累够经验, ...

中国不被允许做高端工业? 谁不允许了?第一次听说

网友:
劣币驱除良币

网友:
我怎么感觉32楼有点五毛嫌疑?

网友:
1 用料(大环境下,并不是肯出钱就保证质量好的,并且价格高了,很多人不卖帐(国人怕这个,但外国人不怕这个))
2 几个人做1个人的活和一个人做几个人的活是有区别的。
3 外国人讲究慢工出细活,国人考虑的是怎样尽快赚到钱

网友:
整体差一节

网友:
onlystm32 :降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