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供电,电压被拉低模块循环重启,请教布线哪里不对

楼主(2019-10-16):
5v降压到3.78V给GPRS模块供电,随便布线的,现在空载电压是对的,但是一带模块模块就开机一会就重启了。。。用的和模块同样的芯片JW5033H

编辑:重新布线试试咯,结合大家给的意见,这个方面确实不太懂

网友:
感觉哪里都不对呢,比如电容的距离,比如电感的距离,还有电感的体积,可能还有输入电源的带载能力

网友:
工作一会儿才才重启,先不管布线问题,JW5033H发烫吗?

正常输出电流多大?负载变化大吗?

网友:
电容靠近些,电感不要摆那么远,馈线做好,基本没问题

网友:
电感电容距离离得太远了,采样电阻应该离负载越近越好等等

网友A:
电感体积太小载流能力差,你算过的你的电感峰值电流么?电感的额定电流起码要有负载平均电流的1.4倍以上吧。

网友:
模块发送数据时!瞬间电流大!电压可能要跌落0.5V左右!用示波器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
提高电压到4.2V左右!

网友:
GPRS模块供电,最好用带散热的封装的DC D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体积太小载流能力差,你算过的你的电感峰值电流么?电感的额定电流起码要有负载平均电流的1.4倍以上吧 ...

感觉他的电感小!看样子是1210封装的。 有不按手册布局的!

网友:
输入电压稳,布线短,电容大,电感耐流,天线方向。

网友B:
1.输出到电感尽量粗尽量短,电感到电容尽量粗尽量短,输入储能电容到芯片尽量粗短,反馈回路尽量避开芯片到电感这个通路,宁绕勿穿。芯片接地尽量短粗。其他,就随意了。保证了这些,绝大部分开关电源不用调试就可以工作。当然前提要选对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输出到电感尽量粗尽量短,电感到电容尽量粗尽量短,输入储能电容到芯片尽量粗短,反馈回路尽量避开芯片到 ...

为什么不参照呢,看看电感大小样子!

网友:
照葫芦画瓢!至少有瓢用!

网友: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网友:
先不考虑这个莫名其妙的Layout吧
模块开机一会儿重启?怎么感觉更像是热保护呢?

网友:
这个LAYOUT,真的不咋地。

电感太远。

线太细。

网友:
这布线。。。。SW线本来就能布短的,你非要扯那么长。。。
电感的体积也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