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开关电源输出范围的问题?

楼主(2019-10-16):
请教一下开关电源输出范围的问题?,
现在想买一个开关电源做充电器用,最好能0-80V可调,电流0-10可调,网上搜一下
还真有这种电源卖,看方案好像是494 芯片的半桥方案,原理上这种电源靠谱吗?能用吗?印象中开关电源实现不了这么大的输出范围

网友A:
这个只要不是长期满载运行,一般没事,但你要看具体卖家的做工、用料好不好

以前的电脑AT电源都是这种方案,成熟稳定,就是效率比不上现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要不是长期满载运行,一般没事,但你要看具体卖家的做工、用料好不好

以前的电脑AT电源都是这种方案 ...

电脑的输出电压一般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