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退偶电容选多大?

楼主(2019-10-17):
如题,我做了个系统,M128用0.1u的退偶电容,一天要死机多次,表现为液晶屏不受键盘控制,手头有2.2uF的瓷片(手头没有更大的了),并上一个跑了一晚上正常,现在还没来得及做更长时间的实验
问一下各位师兄,你们的退偶电容选多大的?谢谢

网友A:
你是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电源有问题吧。。。

程序有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电源没问题的话,一个退耦电容不用都没问题

网友B:
如STM32之类的芯片,退耦不是用10uF的钽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STM32之类的芯片,退耦不是用10uF的钽电容吗?

32向来是1117加几个104

网友B:
我之前有个帖子里诉说自己的板子在现场坏太多,售后太累。后来电源LDO后面改为钽电容,芯片周边补两颗10uF的钽电容做退耦,输入输出脚串小电阻,后来出货再没坏的。搞的我现在没了售后维修的来源。

网友:
我们是按1A负载1000u滤波来加,对纹波要求高就适当放大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有个帖子里诉说自己的板子在现场坏太多,售后太累。后来电源LDO后面改为钽电容,芯片周边补两颗10uF ...

这属于浪涌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STM32之类的芯片,退耦不是用10uF的钽电容吗?

但好多IC或IC有好多个电源引脚,每个引脚都上106?那感觉数量就好多了啊

网友:
M128都能折腾死机,硬件问题比较严重,退偶电容必定要加,LDO前面后面都要有,并且必须是大电容并小电容,我这里一般是LDO前100uF并104,LDO后10uF并104,然后每个电源引脚附近并104,多用几个电容没坏处。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你的电源问题, 我使用 m128 不管怎么折腾都不会死机, 单片机电源管教使用 4.7uf + 0.1uf ,

网友C:
电解这么的用470uf 1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解这么的用470uf 10v

主电源可以使用, 另外最好加上 0.1uf 的电容

网友:
电容可能是表面现象

可能还是和电路原理或者布板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