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不关闭timer如何用代码实现关闭PWM输出和打开PWM输出?

楼主(2019-10-17):
    用的是STM32F030想要实现的功能如下:
           1  上电初始化输出PWM波形,这个PWM参数只在上电设置一次。并使能了溢出中断。
           2  在运行中依据按键定义开启输出PWM / 关闭输出PWM。 只是开启或关闭PWM输出,定时器依然在跑中断照样进入。

           说明:就是等效于在io对外加了个开关,这个开关打开就输出PWM,这个开关关闭就不输出PWM。 产生这个PWM的timer不做其他更改,该计数还是计数该中断还是中断时序不变。
     目前设想:
           1. 在GPIO和复用功能中切换,但是这个不知道怎么实现。 只知道从GPIO切换到复用功能,不知道怎么样从复用功能切换会GPIO。
           2. /* Set the Capture Compare Register value */
               TIMx->CCR2 =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修改比较寄存器为最小或最大,但是这样会改变比较匹配中断。

网友A:
使:PWM成为100%或者0% 能解决你的问题吗?

网友:
设置 PWM 的周期为最大值,应该可以吧。我做过类似的功能,具体记不得了。

网友B:
修改IO口模式为输入模式,不管正常输入还是复用输入,都不会产生输出,但是io电平需要根据需要设置为上拉或者下拉
使用pwm就是修改为复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PWM成为100%或者0% 能解决你的问题吗?

    我前面第2点就是这个意思了,会改变比较匹配中断吧。  最好是可以不改变内部运行,只是单单把IO输出关了。

网友:
将PWM输出引脚改为GPIO输入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IO口模式为输入模式,不管正常输入还是复用输入,都不会产生输出,但是io电平需要根据需要设置为上拉或 ...

    这样会不会改变PWM波形的相位,如果不会只是单纯控制IO输出与否就能达到我的要求了。映像中有些单片机是只要开启复用输出功能,IO就被强制设置为输出了。

网友C:
高级定时器的话,操作MOE位,BDTR寄存器里面
普通定时器的话,操作CCxE, CCxNE位,CCER寄存器里面

网友:
比较输出模式 有个强制输出或者强制不输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级定时器的话,操作MOE位,BDTR寄存器里面
普通定时器的话,操作CCxE, CCxNE位,CCER寄存器里面 ...

    这个应该可以实现,不知道将CCXE=0后IO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浮空高阻吗?

网友D:
最好的方法,切换至IO状态。如果IO状态需要确定,有以下2个方法:
1. 根据需要确定的电平状态,切换成带上拉或下拉的输入模式
2. 切换成输出模式,输出电平先通过输出数据寄存器ODR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的方法,切换至IO状态。如果IO状态需要确定,有以下2个方法:
1. 根据需要确定的电平状态,切换成带上 ...

    你家的IC还没批量供应?

网友:
用过9楼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家的IC还没批量供应?

还没,慢工出细活,现在尽量多收集信息。

你看这么多做STM兼容的,GD最早,后面出来的理论应该兼容性做得更好,避过前人的坑,可到现在感觉GD的兼容性仍在前列。

网友:
修改CCER里的使能位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没,慢工出细活,现在尽量多收集信息。

你看这么多做STM兼容的,GD最早,后面出来的理论应该兼容性做 ...

GD不爽的是最低供电电压都是2.6V, 而STM32除了F030/F070是2.4V以外, 剩下大多是2.0V或者1.8V, 1.7V.
你们这个做到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GD不爽的是最低供电电压都是2.6V, 而STM32除了F030/F070是2.4V以外, 剩下大多是2.0V或者1.8V, 1.7V.
你们 ...

1.8~5.5V......

网友:
配置成输入口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5.5V......

也是兼容st?

网友:
正好前两天刚用到这个功能
HAL_TIM_PWM_Stop(&htim1, TIM_CHANNEL_1);
注意关闭后GPIO貌似进入了未被配置状态,要根据需要做调整,我是外部加了一个下拉电阻,省事。

网友:
嗯,二进制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