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原因导致ghost disk to image 得到的镜像不能使用

楼主(2019-10-17):
利用某PE里面集成的ghost 12 想克隆一张硬盘到另一个硬盘  电脑是dell 755 母盘明明是4个ntfs分区 加1个100M的系统恢复分区 ,利用ghost 12 disk to image的时候  从进度条下面的描述上看 ,只能识别两个NTFS分区 ,这就导致后续的disk from image 拷贝的硬盘 系统不能启动 ,得到的分区也不对,网上找了好久 也没找到跟我一样问题的,问问坛里的大牛吧!

后续 1、根据 Himem的建议 用 diskgenius 进行硬盘克隆 依旧不能启动 原因不明
       2、根据nuker的建议 先改为AHCI 克隆 系统依旧不能启动
       3、然后发现 diskgenius 识别的分区 和 系统自带的分区模式不一样  d的分区为两个 raid分区 (这是什么鬼分区 第一次见)系统自带磁盘管理器识别的是4个NTFS
       4 、下一步我可以用diskgenius 对扇区进行克隆,除了这个 ,我还能怎样操作

网友A:
这是GPT分区表吧,ghost应该不支持的,
平时用dishgen对拷

网友:
要加个参数或者选项里有个选项的,意思是完全复制,否则默认是按文件系统复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GPT分区表吧,ghost应该不支持的,
平时用dishgen对拷

实测表明,扇区对拷出来的盘压根不能引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GPT分区表吧,ghost应该不支持的,
平时用dishgen对拷

多谢提供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我马上换你的办法试一下

网友B:
GHOST支持GPT的,DELL的机器一定要在BIOS里面把SATA模式改为AHCI模式,默认是RAID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HOST支持GPT的,DELL的机器一定要在BIOS里面把SATA模式改为AHCI模式,默认是RAID模式的 ...

先改配置 然后再克隆  这样可以成功?

网友B:
是的,克隆之后记得模式又要改回到RAID才可以启动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克隆之后记得模式又要改回到RAID才可以启动Win10

好的 我赶紧试试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GPT分区表吧,ghost应该不支持的,
平时用dishgen对拷

对拷也没能成功,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克隆之后记得模式又要改回到RAID才可以启动Win10

没能成功 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只能尝试一下其他的克隆工具了

网友:
你新盘先和母盘一样分区,ghost选分区到镜像,然后再从镜像恢复到新的盘试试。你那种两个盘不一样可能会不成功。

网友:
GPT分區,要把那兩個隱藏分區也一起克隆才行。

网友A:
不能启动是提示缺少winloader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启动是提示缺少winloader还是?

能进到系统logo 然后黑屏重启

网友:
装个linux的live iso到U盘,在linux下直接用dd干,不用考虑什么GPT,MBR,隐藏分区

网友:
不是克隆提出来不能启动有个修复工具的,试一下

网友:
简单呀  先GHOST  然后用WINPE 修复引导扇区

网友:
楼主拷贝整个硬盘是想做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GHOST支持GPT的,DELL的机器一定要在BIOS里面把SATA模式改为AHCI模式,默认是RAID模式的 ...

ghost支持gpt?如何实现这个操作?

楼主:
最后解决啦  用diskgenuis 的克隆硬盘 里面的扇区复制 实现了1:1的克隆

网友:
设置为活动分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