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应广的MCU好难用,有熟悉的前辈提供点资料么?

楼主(2019-10-17):
新的项目打算用应广的MCU,初步选定PMS154,(不要问为什么?老板不是我表哥)。 研究了几天,发现他的语法真的好扯淡,感觉很特别。资料又少。那个Mini-C简直是是各种奇怪的限制,感觉比直接汇编还难用。可能是我天资愚钝,网站也没啥资料,例程也木有。 哪位大佬使用过能提供点指导和参考么,有代码最好?谢谢!

网友A:
他的网站有代码的  想问下 烧录器要不  手上有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网站有代码的  想问下 烧录器要不  手上有台

网站没啥代码啊,难道我没找到?

网友B:
我都用汇编 ,我感觉可以啊

网友:
量大对成本要求的严格的项目适合,主要是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网站有代码的  想问下 烧录器要不  手上有台

5S-P-003?不知道它的烧录器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汇编 ,我感觉可以啊

大佬能给点例程参考下么?实在是介绍的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网站有代码的  想问下 烧录器要不  手上有台

啥价格?

网友A:
之前买的一个仿真器 一个烧录器  一共1000  你来6折

网友C:
彷PIC的都那样,,,pic已经够bt了,彷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彷PIC的都那样,,,pic已经够bt了,彷得~~~~呵呵

这个不是仿PIC吧,粤原点的才是,那个就是标准C,很好用,这个简直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能给点例程参考下么?实在是介绍的太少了

找原厂的人啊

网友:
他家叫miniC,尝试过一次,放弃了

楼主:
小公司,原厂都不理的

网友:
看过资料,看过例程,不敢尝试。 Minic用起来估计比C+ASM还难用。

网友D:
手上有一台仿真器,代码只有一个很简单的
以前用的是LT6800  是PMS154+LT8900封装在一起的
附参考代码

网友E:
应广可以用sdcc ,支持常用应广u,就是生成的hex文件原装烧录器不好烧,开源的烧录器可以烧。我diy了一个,试了下PFS173可以使用,sdcc 用起来蛮顺手。开源烧录器地址https://github.com/free-pdk,玩玩应该可以,做项目不知道现在sdcc有没有bug
SDCC 闪灯代码,比mini-c 好用很多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easypdk/pdk.h"

#define LED 3
#define Key 4

unsigned char _sdcc_external_startup(void)
{
        EASY_PDK_INIT_SYSCLOCK_8MHZ();                //use 8MHz sysclock
        EASY_PDK_CALIBRATE_IHRC(8000000,4000);        //tune SYSCLK to 8MHz @ 4.000V
        return 0;                                     //perform normal initialization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
{
        unsigned int i;
        for (i=cn;i>0;i--);
}

void main(void)
{
        _pac |= (1<<LED); //pa3输出
        while (1)
        {
                _pa |= (1<<LED);
                delay(1000);
                _pa &= ~(1<<LED);
                delay(10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上有一台仿真器,代码只有一个很简单的
以前用的是LT6800  是PMS154+LT8900封装在一起的
附参考代码

谢谢大佬,写的很清晰,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广可以用sdcc ,支持常用应广u,就是生成的hex文件原装烧录器不好烧,开源的烧录器可以烧。我diy了一个, ...

请问SDCC是使用原生C开发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SDCC是使用原生C开发么?

可以,sdcc 就是原生C。有国外大佬一直在更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之前买的一个仿真器 一个烧录器  一共1000  你来6折

仿真器不能当烧录器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sdcc 就是原生C。有国外大佬一直在更新。

SDCC没有IDE,只是命令行编译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公司,原厂都不理的

你不是做过逻辑分析仪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SDCC没有IDE,只是命令行编译对吧?

命令行编译的

网友:
应广的MCU应该都是类PIC的吧?这种低成本的东西,难道不该用汇编来写么?

网友:
编程器 仿真器 1000 大洋

网友:
是的,mini-c好恶心,看那文档要笑出声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仿真器不能当烧录器用么?

OTP的芯片 仿真器不能和烧录器一起用

网友:
因为便宜所以难用

网友G:
最近一年都在用应广的做小产品, miniC确实奇葩, 限制很多,IDE目录下有些例程, 当初就看看例程,再看看IDE里面的帮助,也很容易上手的.  好在好多限制在编译的时候就会提示错误

刚好有个154的例程, 是一个小风扇的, 去年出货二十几万PCS之后就没有单了, 删掉了部分GPIO定义的,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sdcc 就是原生C。有国外大佬一直在更新。

为啥我下载的SDCC里面应广的头文件都没有,DOC里面也没有介绍,只是在简介里面提了一句应广。

网友:
我如果是老板,还有更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一年都在用应广的做小产品, miniC确实奇葩, 限制很多,IDE目录下有些例程, 当初就看看例程,再看看IDE里 ...

谢谢大佬,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OTP的芯片 仿真器不能和烧录器一起用

你好,如果需要这个仿真器怎么和你联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