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I3516a平台图像数据uv被修改的问题,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9-10-17):
HI3516a平台图像数据uv被修改的问题

由于开发要求,需要将数据从vi中获取到原始数据,但是从vi中拿到的sp422中只有y的值可以拿到原始数据,uv的值都被做了微调,修改下面几个寄存器之后,数据可以被修改和原始数值一样,但是会导致整个设备很容易一接收数据就死机。
修改的寄存器如下:
s32Ret = HI_MPI_SYS_SetReg(0x20581900, 0x0); ////uv2c
s32Ret = HI_MPI_SYS_SetReg(0x20581600, 0x0);/////
s32Ret = HI_MPI_SYS_SetReg(0x20580150, 0x0);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关闭对色度信号的处理,还能使得系统稳定运行。

请求大神帮忙

楼主:
自己顶,期待大神

网友A:
好像有个上位机 专门用来调整图像质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个上位机 专门用来调整图像质量的

试了,没有找到数据不被修改的方法,试了好多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