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井盖用什么传感器来监测井盖状态?

楼主(2019-10-17):
现在有些基于物联网的智慧井盖,能够监测井盖被打开,或者被盗,请教各位高手,这种情况用什么传感器实现的?

网友:
光敏电阻,水银开关。。。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A:
政府钱多的没地方花了?
阴井盖严格执行加防护网就没事了。
搞物联网?太逗了!捞钱啊

楼主:
有具体的型号吗?这应该是是超低功耗的传感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具体的型号吗?这应该是是超低功耗的传感器吧?

adxl345, bma400等都是低功耗加速度计

网友A:
微动开关就行了吧,井盖打开即唤醒单片机。

网友B:
WT31S,一般人我都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WT31S,一般人我都不说

这个相当于对lis3dh 做了一个二次封装?

网友:
看了几家的方案,都是 ADXL3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动开关就行了吧,井盖打开即唤醒单片机。

微动开关用什么型号?

网友:
看现场怎么安装了,可能要设计一个机械五金件配合微动开关使用。打开井盖使得微动开关(行程开关)动作触发单片机工作。
其他类型的传感器也要考虑如何安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动开关就行了吧,井盖打开即唤醒单片机。

车压过去就触发了吧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NBIOT

网友A:
如果仅仅是打开检测行程开关就够了,车压过不会误触发的。

如果要检测倾斜角度那就要加速度传感器了。
嘿,查了下还真用加速度做的。

不是我读书少,居然还有这种井盖。
现在井盖很多早就不用铁的了,竹纤维加复合材料,小偷都不屑一顾。

网友:
能接到这种单最好了,用什么传感器都没所谓,只要验收的时候能过就行,假数据都可以。坏了几乎也不用维修,反正都是装装样子,顺便还可以再收一次维护的钱,当然做工程的不一定能收到。

网友:
井盖这种环境,可能只能考虑磁铁干簧管这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是打开检测行程开关就够了,车压过不会误触发的。

如果要检测倾斜角度那就要加速度传感器了。

马路上的大部分还都是铁的。

网友:
说用机械开关的,考虑一下现场恶劣的工作环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相当于对lis3dh 做了一个二次封装?

我看的是北京元迪的样品,用NBIOT+WT31+蓝牙做的;就是井盖被打开,角度发生变化报警;并没有用到二次封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政府钱多的没地方花了?
阴井盖严格执行加防护网就没事了。
搞物联网?太逗了!捞钱啊 ...

我们这边好像建设什么智慧城市,然后包括城市共享wifi,号称就是将wifi等安装在井盖里面,至于信号怎么处理的,不知道

网友:
又一个搞笑的工程,真有创意。。。

网友D:
能捞到这个单子要大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捞到这个单子要大赚

赚大发了。
一个普通井盖几十块钱,加装高科技物联网防盗报警装置卖2000,赚大发了。
话说这年月极少有偷井盖的,废品收购站不收的。
加装防护网是王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的是北京元迪的样品,用NBIOT+WT31+蓝牙做的;就是井盖被打开,角度发生变化报警;并没有用到二次封 ...

用不了加速度传感器这么高档的。用普通的水银开关,玻璃泡里封装水银,玻璃泡二端带电极。玻璃泡水平放置时,电极通过水银接通。当倾斜一定角度时,水银流动断开电极。
水银开关10块钱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的是北京元迪的样品,用NBIOT+WT31+蓝牙做的;就是井盖被打开,角度发生变化报警;并没有用到二次封 ...

为什么还要用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了加速度传感器这么高档的。用普通的水银开关,玻璃泡里封装水银,玻璃泡二端带电极。玻璃泡水平放置 ...

加速度传感器也是10元以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边好像建设什么智慧城市,然后包括城市共享wifi,号称就是将wifi等安装在井盖里面,至于信号怎么处 ...

上海好像就有类似的应用,确实zf不差钱。

网友E:
换塑料井盖就彻底解决了。
无锡物博会的时候,前几年,监控井盖的,路灯的,垃圾桶的各种参展吹牛逼,这两年都没怎么见到,大约估计可能是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塑料井盖就彻底解决了。
无锡物博会的时候,前几年,监控井盖的,路灯的,垃圾桶的各种参展吹牛逼,这两 ...

这个赚钱啊,搭上政府采购的快车。
垃圾分类,可以炒作智能垃圾桶,政府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