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在想手持设备,打浪涌会怎样?

楼主(2019-10-17):
手持设备,内置电池.

对其某个双端端口打浪涌,浪涌应该是会直接找这两个端口间最小阻抗的路径通过吧?

如果这个双端端口的一个端子是 设备的内部地,这个地上的浪涌会不会对 内部的其他器件有影响?

比如像上面这样,我对L和N打正负浪涌.又用N做后面电路的GND,处理S信号.后面的电路会不会受到影响?

还是说这个也跟电阻分压一样,要看 S和N之间的 电阻?

网友A:
我们做浪涌接的N就是电路板的地,也就是CPU的地。有没有问题看电路防护做的好不好。

楼主:
我好像想明白了.只要上面那个电阻分压足够大,似乎下面就不会有太大影响...
是不是还要考虑瞬态的阻抗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浪涌接的N就是电路板的地,也就是CPU的地。有没有问题看电路防护做的好不好。 ...

我现在是要强制 浪涌从上面这个2000:1的电阻上走,没有其他的路径了..

楼主:
我想了下,可能我的那一堆后续电路就像和这个电阻并联了一个电阻一样.
只要最上面的电阻足够大,处理电路就不会分到很多电压.
应该是没问题的...

求指教...

网友A:
电源端口浪涌,高压直接接在电路上;通信和IO端口浪涌是耦合到电路上的。看你这个端口属于哪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端口浪涌,高压直接接在电路上;通信和IO端口浪涌是耦合到电路上的。看你这个端口属于哪种情况。 ...

应该是属于 IO端口.
但是我不能把它泄放掉.要保持它的波形...

楼主:
感觉还是有点不对劲...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觉得直接单端输入不保险,想做差分输入,但是模电功底又不够,
用LTspice仿真了下最简单的差分运放,结果峰值差不多到 2v了,但是有振铃。
就算仿真结果是这样,不知道实际效果会怎样?
另外,看到前面人的帖子,说 信号源V3在不接入时,R1,R2,R3的两端要和右边连接起来,有这个说法吗?

楼主:
仿真的时候发现个问题,信号源端不接地,波形如下:

信号源端接地,波形如下:

差分运放,为何有这么大的区别?

网友B:
差模是L、N之间,共模是LN对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模是L、N之间,共模是LN对大地。

先做L和N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