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办法在kicad的走线上加锡膏

楼主(2019-10-17):
请教有没有办法在kicad的走线上加锡膏,当电流较大时需要加厚连接铜线

网友:
在F.Mask/B.Mask上画线

楼主:
不太明白,能说的详细点么,走线的时候好像只能选择顶层或底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能说的详细点么,走线的时候好像只能选择顶层或底层

就是不铺绿油,把铜露出来,
alt +3 看3D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能说的详细点么,走线的时候好像只能选择顶层或底层

楼上指的是画 graphic line,不是走线。

楼主:
那还比较复杂,没做过,如果直接连线可以设置就好了,像PADS那样

网友:
在走线上放焊盘就行了。

楼主:
走线放焊盘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