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2810 自定义 Bootloader 问题

楼主(2019-10-17):
最近使用 nRF52810 做产品,要使用自已的 APP 做 OTA,所以就用了传统的架构(协议栈+Boot+APP+Data)。如果APP部分无 BLE 功能,程序能正常跑,但使用BLE功能后,BLE部分的初始化都过不了。请教有经验的兄弟,是不是不能够这样搞,或者要设置些什么?

网友A:
调试一下看指针飞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一下看指针飞哪里?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仿真,因为是多重跳转才跳到AP部分的:S112跳到Boot,Boot判断相应的条件,再跳到AP

网友B:
为什么非要自己造轮子呢,官方的boot 稳定安全,那么多项目验证过。要关中断、关softdevice等一系列恢复操作,参考一下官方boot吧,自己造轮子也要看看官方代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非要自己造轮子呢,官方的boot 稳定安全,那么多项目验证过。要关中断、关softdevice等一系列恢复操 ...

谢谢回复!
就是因为已经有轮子,只是这个轮子是拖拉机的,装不进汽车里。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就是因为已经有轮子,只是这个轮子是拖拉机的,装不进汽车里。
问题已经解决!

问题得解了,应该写一下方法原因,让后来人有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得解了,应该写一下方法原因,让后来人有个参考.

说的对啊,不然只来索取不奉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