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5选2与10选2的订单,后续正常情况不贴的板不会在上锡

楼主(2019-10-17):
以前对于5选2 10选2 的订单,因采用混拼光板上会上锡。无铅锡膏经过回流焊后,客户不好二次加工。

    现在,生产对拼板进行了优化,所有只贴二片的板拼到一起生产,正常情况下对于选贴的订单,后续客户收到的板,不贴片的光板不会有上锡的情况 ;

       有客户收到光板不上锡的了。

在个别极端的情况下,可能还会有一二片光板上锡!

网友A:
个人觉得这个意义不大,我的样板没贴的基本都报废了!仅代表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这个意义不大,我的样板没贴的基本都报废了!仅代表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

附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这个意义不大,我的样板没贴的基本都报废了!仅代表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

同意

网友:
为什么不优化成直接不做多余的板子?

网友:
嗯,上次我没贴的3片也都扔了的。尤其JLC贴了两片后,不存在之前自己手工焊不良率高需要多备几片的问题,两片好板多数情况下测试已经够用了。

网友:
其实贴3片比较合理 2片偏少

网友:
或者,就推出一种服务,只提供2片,另外3片不用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