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显示和采样的一个小白问题

楼主(2019-10-17):
没做过示波器,所以是个小白问题,请教大家,如图:

1. 虚框代表示波器显示屏帧画面。
2. 正弦曲线代表示波器内部采样出来的信号。

不考虑触发情况下,问题如下:

1. 虚框和虚框之间是不是有时间间隔,相当于示波器周期性的截取完整信号的片段,显示到屏幕上。
2. 即示波器实际上会丢弃 虚框与虚框 之间采集到的信号信息,这部分信息不会显示出来。
3. 虚框之间间隔相等吗,一般是多少?

网友A:
这个叫死区时间,不同的示波器不一样,示波器有个刷新率的指标,这个指标越大,可以认为死区时间越小

网友B:
我理解虚框之间应该没有间隔,但刷屏的时候两帧之间的数据应该被丢弃了。

网友:
有间隔的

网友:
示波器是用来看周期信号的。
如果想看周期信号的偶发波形,需要用特殊的触发方式,比如单次触发。

如果是周期信号,这个死区时间,或者叫捕获率,就问题不太大了。

所谓捕获率是指有多大比例的信号显示在了屏幕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虚框之间应该没有间隔,但刷屏的时候两帧之间的数据应该被丢弃了。

恩,我想说的是 虚框就是刷屏,信号波形代表示波器的ADC采样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死区时间,不同的示波器不一样,示波器有个刷新率的指标,这个指标越大,可以认为死区时间越小 ...

不知刷新率是由什么限制的,屏的性能(包括驱动和余辉?),还是人的肉眼观测(视觉分辨时间?)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刷新率是由什么限制的,屏的性能(包括驱动和余辉?),还是人的肉眼观测(视觉分辨时间?) ...

看有资料说“死区时间就是数字示波器对波形样本后处理所需要的时间”,应该是受这个影响的

网友C:
要看采样系统设计架构。
我现在考虑方法是,用ZYNQ做,先把ADC采样数据送入一个FIFO,FIFO持续送出数据,然后根据实际触发条件,当符合触发时,马上开始把数据送入DDR片子开辟的缓冲区,当缓冲区写满(也就是可显示的最大波形深度)停止写入,然后把这堆数据显示到对应地方。这个触发---显示的整个过程占用时间应该就算死区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看采样系统设计架构。
我现在考虑方法是,用ZYNQ做,先把ADC采样数据送入一个FIFO,FIFO持续送出数据,然 ...

ADALM2000就是基于ZYNQ的,开源而且模拟前端优秀,带DDR但是没有用起来,只在FIFO存采样深度太小了,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ALM2000就是基于ZYNQ的,开源而且模拟前端优秀,带DDR但是没有用起来,只在FIFO存采样深度太小了,可以 ...

好啊,有空研究下。
其实最开始并没有打算放DDR,因为现在对ZYNQ还不太熟练,打算开2个FIFO,第二个FIFO代替DDR实现一个固定长度的数据缓冲。这样处理起来可能比较慢,但架构是我能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