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案了,AD的速度真是跟显卡有关。

楼主(2019-10-17):
之前发贴请教网友AD卡是不是跟显卡有关。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0004-1-1.html

有网友发映确实有关,于是我从京东二手买了A卡的R9 370网卡回来。结果可能是坏的或者是我电源功率不够(标称320W)。无法开机。今天又买了配置低点功耗又低点的N卡 GTX750TI,这次可以使用了。打开AD测试,果然缩放,拖拉PCB不卡了。其实A卡的R9 370(318元)比N卡 GTX750TI(368元)配置不是高一点点,但价钱反而便宜,可惜我电脑用不了。

GPU占用情况

750ti参数

R9 370参数

网友:
R9 370其实很不错了

以前看到一家图形工作室机箱里插了两块这卡,速度刚刚的,不过确实耗电,用的是1000W电源

网友A:
1050TI,经常也没有丝滑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50TI,经常也没有丝滑感。

“没有丝滑感”怎样理解?

网友:
AD 软件 ,始终感觉慢一拍。不是卡,就是比你的操作慢一拍。

网友B:
我有不少750ti,谁要,便宜卖

网友C:
AD的速度还和显卡驱动有关。
想当年,WIN7刚出来的时候,买了个联想笔记本预装win7不习惯,格了重装XP,安装了官方提供的驱动后,AD是一卡一卡的,缩放拖动都跟放幻灯片似的。
因此留下了intel集显带不动AD的印象。
后来慢慢接受了win7系统,猛然发现同样的硬件AD不卡了,这才想到是驱动的问题。
回到XP下重新安装了另一个版本的显卡驱动,AD就如丝般顺滑了。

网友:
1080TI,也没有很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有不少750ti,谁要,便宜卖

矿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矿卡?

对,不过买来也是二手卡,挖了一年,卡问题不大,挖矿都不烫

网友:
还是卡;P50没感觉出丝滑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过买来也是二手卡,挖了一年,卡问题不大,挖矿都不烫

挖矿为什么不用AMD卡?便宜又快。只是没有CUDA

网友:
AD是感觉启动很慢

网友:
放弃这坨垃圾把,换pads,我08年的老电脑装ad6都卡的很,装pads9.5 非常顺畅。
换了pads再不想碰ad

网友:
AD的卡顿跟显卡有关系,但关系不是特别大。
现在感觉这个软件太臃肿,有机会可以试试allegro,你会发现新国内的。
20*29cm的板子,大约1500pin,四层,整体敷铜,笔记本intel 4600集成显卡,外接1080p显示器,缩放移动从无卡顿。
当然,我台式机上也是750ti显卡,更没有问题。

网友E:
你可以试试allegro。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对,不过买来也是二手卡,挖了一年,卡问题不大,挖矿都不烫

什么具体型号,什么价格,合适收两块,我的电脑当初都没配独显。

网友:
2080ti感觉有时候还是卡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试试allegro。

allegro能打开protel画的图吗?

网友:
好久没有画电路板了,不过一直没有感觉AD卡,可能是自己的电脑总是最新的系统和自己只画4层以内的简单板子的缘故。

网友G:
AD 67的时候一点都不卡,集成显卡都没问。
好像到了12 13的时候开始贼卡,
到了16(现在应该是16了吧)
卡顿方面又上了一个台阶。
我已经是16核心  AMD  2700X   16G内存。  1080ti  6g 显卡了

升级了这么多,没见出什么特别牛逼的功能,,越来越卡就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llegro能打开protel画的图吗?

不能,需要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 67的时候一点都不卡,集成显卡都没问。
好像到了12 13的时候开始贼卡,
到了16(现在应该是16了吧)

卡是不是非正版授权的原因?网卡好像有这说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什么具体型号,什么价格,合适收两块,我的电脑当初都没配独显。

GTX750TI 2G,三星显存,有七彩虹和索泰的 刚翻了一下,还矿场里,没带回来,下次过去我拍你看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GTX750TI 2G,三星显存,有七彩虹和索泰的 刚翻了一下,还矿场里,没带回来,下次过去我拍你看下 ...

不急,不急。
这东西功率很大吗?
不知道我的普通的电源能不能带的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急,不急。
这东西功率很大吗?
不知道我的普通的电源能不能带的起。 ...

最大功率75w,300w电源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GTX750TI 2G,三星显存,有七彩虹和索泰的 刚翻了一下,还矿场里,没带回来,下次过去我拍你看下 ...

什么价格,不方便的话可以私信,合适的话想来一块升级一下我的老爷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什么价格,不方便的话可以私信,合适的话想来一块升级一下我的老爷车

主要是卡现在不在身边,应该200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卡现在不在身边,应该200以下

好的,东西到了通知一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最大功率75w,300w电源就行了

75W功率不大,可以上双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卡现在不在身边,应该200以下

晕死,那我应该把卡退了。要你那里重新买一张。被京东坑死。

网友I:
跟显卡关系没那么大吧,AD就是慢,无论你什么配置都是卡,我的电脑是8086K,超频到全核5GHz,32GB内存,GTX1060的显卡,用起来照样不觉得顺畅,一点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跟显卡关系没那么大吧,AD就是慢,无论你什么配置都是卡,我的电脑是8086K,超频到全核5GHz,32GB内存,GTX ...

比核显好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75W功率不大,可以上双卡了。

上双卡怎么用?单卡就可以支持双显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跟显卡关系没那么大吧,AD就是慢,无论你什么配置都是卡,我的电脑是8086K,超频到全核5GHz,32GB内存,GTX ...

你的硬盘是固态硬盘吗?上固态会好一点。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AD 67的时候一点都不卡,集成显卡都没问。
好像到了12 13的时候开始贼卡,
到了16(现在应该是16了吧)

你这个配置不错

网友:
他这个软件用了大量的3d加速,有独立显卡肯定会快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死,那我应该把卡退了。要你那里重新买一张。被京东坑死。

退吧,退吧,哈哈

网友B:
在仓库找到一箱卡,七彩虹6块,索泰5块,200一块包邮全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什么具体型号,什么价格,合适收两块,我的电脑当初都没配独显。

找到卡了,你要私信发地址我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么价格,不方便的话可以私信,合适的话想来一块升级一下我的老爷车

找到卡了,200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卡了,你要私信发地址我

已PM给你。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在仓库找到一箱卡,七彩虹6块,索泰5块,200一块包邮全国

请问尺寸多大,都是什么输出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尺寸多大,都是什么输出接口?

索泰长21,七彩虹长22.5,hdmi,vga,dvi接口各一个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在仓库找到一箱卡,七彩虹6块,索泰5块,200一块包邮全国

有半高显卡么,老机子是小机箱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半高显卡么,老机子是小机箱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的速度还和显卡驱动有关。
想当年,WIN7刚出来的时候,买了个联想笔记本预装win7不习惯,格了重装XP,安 ...

你的意思,楼主不需要换显卡,换个驱动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