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 SOCKET 死活调不通 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9-10-17):
硬件:飞凌OKMX6UL板
QT 4.8.5

基本是参考这个帖子做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1712-1-1.html

部分代码如下
    printf("3 State:%d\n",tcpclient->state());

    if(44 == tcpclient->write(data,44))
    {
        printf("socket send 44 byte ok!\n\r");
    }
    else
    {
        printf("socket send error!\n\r");
    }
    tcpclient->waitForBytesWritten(300);
    printf("4 State:%d\n",tcpclient->state());
    //tcpclient->waitForBytesWritten();
    //QDataStream out(tcpclient);
    //out<<data;
    //tcpclient->flush();
    Sleep(300);

连接后以及发送前打印SOCKET状态为3 为连接成功状态 但是死活发不出数据出来(条件限制,只能往服务器发数据)
网上找帮助说QT是一步模式 加waitForBytesWritten、flush、延时都试了还是不行 有经验的指点下 还能有什么问题 谢谢!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 大家帮忙

网友A:
lz把简单工程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把简单工程发上来

谢谢 证明不是代码的问题了  局域网收发都OK了  问题是连外网的问题 什么原因还没找到

网友(2019-12-23):
是不是网卡的物理地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