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66K22 使用内部4.096V做参考电压测量AD误差很大是什么原...

楼主(2019-10-18):
最近测试了几块板子,发现部分板子使用内部4.096V做参考电压测量AD误差非常巨大。如图做了一些测试,使用供电电压做参考电源正常,测量地也是AD为0.但是使用内部4.096V做参考电压测量地,则固定AD为8,测其他电压都存在偏压。

问题 1 内部参考电压存在很大误差?带隙电压误差怎样?
问题 2 想使用内部参考电压或者外部电压测量带隙电压,校准内部参考电压和外部电压。但是使用内部4.096V做参考电压测量带隙电压不正常。

试产才发现问题,求答案或者经验

网友A:
不会是你软件有问题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你软件有问题把。

用外部电源电压做参考电压完全没问题。部分机子用内部电压做参考电压也非常准确,存在问题的是部分芯片机子。

楼主:
哎,好无语

网友:
确定读ad时间符合他的规格吗?

网友B:
先自查,坏的坏的板子交换芯片没有?如果这个工作都没有做那就自己打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自查,坏的坏的板子交换芯片没有?如果这个工作都没有做那就自己打板子:) ...

板子没问题,但是有查到一些其他芯片资料,内部参考电压误差达到7%,这个需要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