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扩硬盘该怎么选择

楼主(2019-10-18):
兄弟们,阿莫这里买的三星EVO860,用的很好,开机速度牛B,只是只有250G,明显不够用了,想在光驱位扩个 1T 的硬盘,选机械碟还是固态碟,犹豫的一塌糊涂,兄弟们有什么方案推荐?或者自用的感觉很不错的,都可以跟帖哈

网友A:
1T,明显是仓库盘;仓库盘的话,明显固态不适合;所以选机械,不二之选

网友B:
说出用途和预算

网友C:
建议机械盘,或者三星、英特尔SSD不然掉盘你找谁,代码挂了没地方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出用途和预算

主要是放开发资料,预算1500RM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机械盘,或者三星、英特尔SSD不然掉盘你找谁,代码挂了没地方哭

这个必须,搞技术的电脑不谈配置,关键要稳定

网友:
一般不都是固态加机械搭配的,不差钱都用固态那更好

网友:
机械的用于存放资料,固态的用于提升速度。

网友:
资料盘必须机械,忠告

网友:
直接换掉主硬盘, 别折腾光驱位硬盘了.

网友D:
哈哈,当初我也是先买一个850evo 128  ssd,立刻后悔了,因为用ssd和机械混合的话,总想把程序也装到ssd上,最后一咬牙上1T 850PRO,当时是好几千啊!感觉就是爽啊,终于不用考虑程序和数据安装在哪个盘了,现在1T ssd就是白菜价啊,换掉250的ssd 直接上三星 1T  ssd 别犹豫!再买一个三星固态ssd 移动硬盘,双备份,对于资料,质量再好的硬盘也不安全,双备份是必须的。

网友E:
用固态算大些的,做镜像卷。一开始全是固态还全是INTEL的,连续坏过2块,幸好是系统盘,后面就是固态系统+机械仓库盘,然后仓库盘出问题资料丢失一半,多半还是设计图纸,再后来依然全企业版固态,再做个镜像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固态算大些的,做镜像卷。一开始全是固态还全是INTEL的,连续坏过2块,幸好是系统盘,后面就是固态系统+ ...

现在新的机械盘也开始不靠谱了,都碟瓦技术,容量比大增,安全性和速度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明显是仓库盘;仓库盘的话,明显固态不适合;所以选机械,不二之选

兄弟,有推荐的品牌型号吗?

网友F:
什么机器,如果有M.2接口,买SSD,几乎不增加重量,无噪音。狗东,1T SSD M.2, 699 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什么机器,如果有M.2接口,买SSD,几乎不增加重量,无噪音。狗东,1T SSD M.2, 699 元 ...

刚查了一下最便宜的自营1T只有联想的769元,没你说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查了一下最便宜的自营1T只有联想的769元,没你说的价格

楼上,狗东的:Micron 英睿达 1T SSD M.2,目前虚价799,正价699,一周内肯定会有正价,请设置提醒。

如果,你要买普通SSD硬盘,价格更低了,光威1.5T SSD 699(目前虚价749),质保5年,(如果有人说SSD容易坏,勤作备份吧,反正我没觉得), 超值!

以上两款,双 11 肯定都会破699

受不了机械硬盘的噪音和龟速,6年前已经跟机械硬盘说再见。

网友:
笔记本要搬来搬去,肯定上固态硬盘。
存重要资料的话,上三星吧,综合性价比还是可以的。英特尔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有推荐的品牌型号吗?

现在归根结底,是西数系和希捷系了,我建议选西数系吧~~

台式机,我是选10T的西数氦气和8T的日立氦气,两个,笔记本 不知道有没有氦气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当初我也是先买一个850evo 128  ssd,立刻后悔了,因为用ssd和机械混合的话,总想把程序也装到ssd上 ...

固态一挂掉,毫无征兆,渣毛都找不回

机械的,可能有个过渡过程,有异响什么的先告警;或者真的需要,坏了还能高价救数据。。。。。

网友:
掉电保护的固态,平时加上自动同步到nas,稳得很

网友:
我笔记本光驱位装了一个1T的三星860evo

网友:
数据盘   我感觉还是机械靠谱

网友H:
现在的SSD是倒退式发展,MLC到TLC再到QLC,擦写寿命只剩下300-500次
而且TLC和QLC的电压分级太多,导致需要更强的ecc做数据校验,非常不可靠了
存重要文件还是机械盘吧,SSD挂真的的是毫无征兆,瞬间不识别

网友:
机械盘一定要避开叠瓦技术盘,速度太慢了

网友:
选固态盘吧,另外注意光驱位得sata接口很有可能是sata2,速度偏慢。 另外真要资料可靠建议搞个专门得NAS定期备份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必须,搞技术的电脑不谈配置,关键要稳定

Intel 760P+一个M2转USB或者Type-C的硬盘盒
或者PM981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SSD是倒退式发展,MLC到TLC再到QLC,擦写寿命只剩下300-500次
而且TLC和QLC的电压分级太多,导致需要 ...

感觉QLC手机上用还行,反正一般2年换手机,电脑硬盘用就寿命太短了。

网友:
加一块机械硬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