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图板,在嘉立创可以小批量制板和SMT吗?

楼主(2019-10-18):
请教下如图这样的板,在嘉立创可以小批量制板和SMT几个简单的贴片电阻和二极管吗?
可以的话,
1.每块小板间挖空的部分和V切的部分分别应该如何画线?
2.整块大板需要留多少的工艺边供SMT装夹?

网友:
要做成邮票孔 V割不接SMT

网友:
二楼正解,目前拼版贴片只支持邮票孔。

网友A:
要做成邮票孔

在这里SMT贴片打样, 可以不需要工艺边 和 Mark 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成邮票孔

在这里SMT贴片打样, 可以不需要工艺边 和 Mark 点.

那是不是说我可以不要做成大板 直接一个个小片可以吗 大概2w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说我可以不要做成大板 直接一个个小片可以吗 大概2w片

SMT 不接小批量,只能样板,有数量限制

2w小片肯定要邮票孔拼了

网友:
目前最多接50片,可以邮票孔拼板。建议拼板后尺寸250MM左右

网友:
SMT越做越少了,降到50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T 不接小批量,只能样板,有数量限制

2w小片肯定要邮票孔拼了

我觉得你2W小片不适合找JLC,你元器件不多,拼好后,线下找也不麻烦的。还有就是找另外一家商业论坛更合适。

楼主:
收到明白 多谢

网友:
你这拍的也太不清晰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