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ues示波器仿真,不同探头通道怎么波形不同?谢谢

楼主(2019-10-18):
如图所示,A C通道波形应该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现在A B是完全相同的!
如果将A B对调波形就正常了。

网友A:
你的示波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示波器坏了。

谢谢你验证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我的7.7,xp系统

网友:
A 交流
C 直流

楼主:
两个都是交流,为什么A通道不正确,C正确?
把A通道改成直流(DC),波形正常了
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都是交流,为什么A通道不正确,C正确?
把A通道改成直流(DC),波形正常了
不知什么原因? ...

确认你改的是C? 问这个原因是,PROTEUS 的 BC 通道,我总是搞混。,要看颜色。

网友B:
看颜色!!
再对应ABC通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都是交流,为什么A通道不正确,C正确?
把A通道改成直流(DC),波形正常了
不知什么原因? ...

不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要想得到真实的波形,选择直流耦合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颜色!!
再对应ABC通道。

谢谢,颜色没有看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要想得到真实的波形,选择直流耦合是必须的!

C 通道交流耦合为什么波形正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要想得到真实的波形,选择直流耦合是必须的!

上传图片

网友D:
示波器的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的设置问题。

AC DC耦合的原因?
但C通道同样的设置怎么ok呢?

网友C:
请上传这两个仿真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上传这两个仿真文件。

请看附件

网友C:
稍等。
Server (IO) Error,暂不能上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稍等。
Server (IO) Error,暂不能上传图片。

换个浏览器,谷歌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