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使用SWD/JTAG解除读保护需要重新上电才能解保护

楼主(2019-10-18):
自己通过SWD编写的下载器,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STM32F1解除读保护需要重新断电。(因为这个断电多了一个步骤体验非常不好。当然:除非不做写入的检验)
原因是根据:
STM32F1xx闪存编程手册中:明确提到(图片后面有:可以使用Bootloader关闭读保护不用断电,但是Bootloader不是SWD能启动的,还要手工操作Boot引脚。):
进行复位(上电复位)以重新加载选择字节(和新的RDP代码),此时读保护被解除
Reset the device (POR Reset) to reload the option bytes (and the new RDP code) and, to disable the read protection.

但是测试了:jlink/STLINK加保护和编程,是不需要断电的(难道:jlink/STlink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读出Flash检验?)。(而且有其它的下载器也不需要断电操作(有的下载器是内部加了一个LDO实现断电。))具体的时序还没有测试。本来想在手册上找找原因的,但是找了几天,一直没有头绪。
如果不断电,其实也可以写,但是无法读出Flash进行比对。

另外附件为手册: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一个:jlink在解除读保护后不断电的情况下,也读出Flash进行校验了(然而根本就没有进行断电操作。但是手册中,提到的是:断电用于关闭读保护!)。

网友:
同样,使用STLINK关闭读保护再写入校验等都不用重新上电的路过。

楼主:
顶一个,今天一天用了逻辑分析仪测试,但是指令太多了。
最后看jlink操作的指令都是M3内核中的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一个,今天一天用了逻辑分析仪测试,但是指令太多了。
最后看jlink操作的指令都是M3内核中的操作。 ...

应该是系统复位就行了,包括所有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系统复位就行了,包括所有复位。

估计不是,因为我软件代码中最后是增加了内核复位的。
我今天等会用个开发板测试一下。
昨天用jlink截取的,解Flash的读保护,看懂了前面几百条,后面还有几百个指令是操作M3内核的,看不懂,今天用STLINK看看。

网友(2020-11-23):
请问楼主SWD解除读保护不断电现在解决了吗?同求  STLINK可以直接解除并烧录,我看大部分烧录也支持直接解除再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