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晶电热毯里面的发热膜,有愉快玩耍的潜力么?

楼主(2019-10-18):
是否有办法对发热膜进行定制?
最好能够裁剪成很多小片的,难点是只能用两侧已经做好的铜印刷线路,不能直接连碳线路?
怎么愉快玩啥,大家给点建议吧

先发几个拆解图
万用表测了下电阻,大约960欧,接近1k欧

网友A:
6.8买的??我也弄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买的??我也弄了两个

9元买的,你准备用来做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9元买的,你准备用来做啥

当然是用啊,单位没暖气,等天冷了暖脚用的。

要是低压的还可以玩玩,220V的太危险就不自己捣鼓了

网友:
电热坐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用啊,单位没暖气,等天冷了暖脚用的。

要是低压的还可以玩玩,220V的太危险就不自己捣鼓了 ...

发现电阻率太大,低压玩不了这个么

楼主:
好像是暖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电阻率太大,低压玩不了这个么

应该可以分成小电阻并联吧,不过发热类的低压电流大,也是不好搞,只能用高压妥协

网友:
这个做铁锂电池冬天充电预加热如何?外面做好保温。楼主给个购买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电阻率太大,低压玩不了这个么

暖脚的没见过低压的,桌面的有低压的,低压可以玩一下,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