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IGBT推荐吗?DC2000V

楼主(2019-10-18):
最近项目需求,要做一个直流高压的通断控制,DC2000V,与电阻串联。有推荐器件吗

网友A:
IGBT这个一般串,可控硅我们有用6500V耐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GBT这个一般串,可控硅我们有用6500V耐压的

电压这么高,外形什么样的?

网友:
平板形状,电力设备里面很常用的可以层堆,直流输电里面必用

网友:
看电流大小,也看是否PWM,开关频率多少
如果电流上百,英飞凌或者ABB之类的,比如FF400R3300,400A的。如果电流不大,A级,那就找westcode(IXYS)的,有TO247那种,也有扁扁的那种。看你需要了
另外一个思路是1500V/1700V管子串联,不过动态均压可能不太好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这么高,外形什么样的?

大饼型。直径125mm~150mm上下,厚度可能35mm或者更多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饼型。直径125mm~150mm上下,厚度可能35mm或者更多一点

好爽,电压高,电流大。

电力行业需要的电压高电流小的规格估计很难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爽,电压高,电流大。

电力行业需要的电压高电流小的规格估计很难找。 ...

电力行业?这种晶闸管,就是用在直流输电和无功功率补偿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力行业?这种晶闸管,就是用在直流输电和无功功率补偿上啊

咱不是那种干大事的。用不到这么大的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咱不是那种干大事的。用不到这么大的管。

那您是电力行业什么应用,需要高电压小电流的管子呢?电压多少,电流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您是电力行业什么应用,需要高电压小电流的管子呢?电压多少,电流多少? ...

电流100A左右就好了
如果大电流,电压也不用这么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100A左右就好了
如果大电流,电压也不用这么高了。

您也许需要的是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也许需要的是这东西?

是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