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热电技术的大佬来说下发电厂锅炉是怎么补水的?

楼主(2019-10-18):
锅炉产生蒸汽压力高达几十MPa蒸汽做工后变成的水是怎么送进锅炉的呢?如果是水泵的话那么水泵的功率肯定要大于锅炉功率才有可能把水送进锅炉吧

网友:
难道不是密封的吗?????蒸汽做功后冷却再重新进入锅炉,不会直接排放掉吧

网友:
锅炉不会一直保持高压吧,我不懂锅炉,但能想到如果一直保持高压,又怎么做功。

网友:
好像是用的多级高压泵!

网友:
参考飞机涡轮发动机,压气机的输入功率并不需要比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大,一样能把空气推入发动机燃烧室

网友:
LZ作为元老,不该把 压强 和 功率 这两个概念混在一起的啊。

网友:
搞清楚压力和压强,不一样的。功率跟压强就隔好几层的了。

网友:
锅炉的水是会排放的,都是循环水。  而且这个水还是经过处理的。

网友:
楼主,照你这意思,飞机喷气发动机的前端的压气机是不是要消耗掉发动机全部功率啊?

网友:
20吨锅炉的水泵功率132KW。

网友:
锅炉可不进水,一直烧穿都可以。烧穿前给水就是制造炸弹,一吨锅炉一吨炸药!

网友A:
冷却成液态后用高压柱塞泵压进去呗。

比较恐怖的是火箭发动机,高压(3900psi,26.89MPa)大流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却成液态后用高压柱塞泵压进去呗。

比较恐怖的是火箭发动机,高压(3900psi,26.89MPa)大流量 ...

大型锅炉用的都是多级离心泵,柱塞泵流量不够。
火箭好像也是

网友B:
我记得1000MW的一台机组,给水泵是两台泵轴功率13244kW的
整个内水回路,是密封的,而且对水质要求很高,要求去除金属离子,同时防止回路酸性腐蚀,还要添加一点氨使其变成微弱碱性。平时火电厂能看到冷却塔上流下来的水,那是外水回路,用低扬程的循环水泵打上去的。
锅炉压强最大的地方,是给水泵的出口,否则蒸汽不从喷嘴喷出,而是从锅炉回到给水泵里面了。压强大,但并不意味着功率更大,功率是要看能量的,喷嘴出口是气体,稳态时流量入口液态水和出口蒸汽重量相同,速度肯定是膨胀后的气体更快,所以能量更高。
所有的热机都是如此,包括上面说的喷气发动机。柴油机也是,否则燃油泵压强低于缸内压缩后压强,还怎么喷油啊,不被气缸内空气顶回去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1000MW的一台机组,给水泵是两台泵轴功率13244kW的
整个内水回路,是密封的。能看到冷却塔上流下来的 ...

13.244/1000
这比例不小了,这个泵是一直连续工作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3.244/1000
这比例不小了,这个泵是一直连续工作的吗?

阀门可调整,所以功率是变化的。同时主机功率也在变化,一般大小趋势相同吧,但不是完全正比。
这就是火电厂的自身耗电或者耗汽啊
600MW机组,好像2台7MW左右给水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阀门可调整,所以功率是变化的。同时主机功率也在变化,一般大小趋势相同吧,但不是完全正比。
这就是火 ...

原来发电厂自己才是用电大户。

网友:
楼主基本物理都不懂,水泵压力跟功率没有关系。

网友:
电厂本身就是能耗大户,O(∩_∩)O哈哈~

网友:
发电厂最重要的输送设备就是泵与风机。水泵把处理过的纯水送给锅炉加热,变成水蒸气,再送去汽轮机做功,回来冷却后变成水再去锅炉加热。

网友:
高压水泵

网友:
火力发电用的锅炉的能力通常称为每小时多少吨蒸汽,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参数蒸汽压力,不讲多少功率。
水泵对锅炉用水做功,提高锅炉用水的压力(基本等于锅炉的出汽压力),水泵对锅炉用水做的功等于水流量X锅炉进水压力X水的密度。
水在锅炉中被加热变成蒸汽,其体积增加了几百倍(蒸汽压力不同,体积不同),然后用这大流量、高压蒸汽推动汽轮机做功,做功后的蒸汽压力降低,直到无法再利用,用冷却水将其冷却成水,经处理再由水泵送至锅炉。
这是比较简单通俗的说法,专业的讲法比较复杂,还要引入一个关键的术语——焓。
火力发电的能量转换效率较低,目前平均效率42%,能量转换的损失主要发生在将做功后的蒸汽冷却成水这一步,将水的汽化热(锅炉做功的大部分)给放到大气里了。

网友:
都没说到点上……电厂那种的是水冷壁不是我们想的传统的

网友:
锅炉产生的蒸汽压力是由送入的水压力决定的,送入多高压力的水,锅炉就产生多大压力的蒸汽,水的压力大于蒸汽的压力一点点(这一点点是水、汽流动阻力损失)。

网友:
用一根针,楼主你手指也能产生几十兆帕的压强啊,关键还有个参数是流量

网友D:
汽轮机做工后进入凝汽器,凝结成水进入低压加热器在进入除氧器,然后进入高压加热器后回锅炉完成一个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发电厂自己才是用电大户。

哈哈  自己给自己算阶梯电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汽轮机做工后进入凝汽器,凝结成水进入低压加热器在进入除氧器,然后进入高压加热器后回锅炉完成一个循环 ...

有个事一直没明白,内水整个是封闭回路,那么可以在这个回路里面在注入新水的时候,加热等方法把氧含量降低啊,这样不加除氧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个事一直没明白,内水整个是封闭回路,那么可以在这个回路里面在注入新水的时候,加热等方法把氧含量降 ...

电厂对蒸汽品质要求很高的,补水都是化学处理过的,光靠加热工序是不能达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厂对蒸汽品质要求很高的,补水都是化学处理过的,光靠加热工序是不能达标的 ...

加热应该可以除氧啊,除氧器里面不就是靠加热除氧吗?
我不是说补水时对水质要求不高,而是说补水时不能补进去的就是除氧水吗?

网友:
不光是含氧量,还有其他各种指标,电厂专门有化学水处理车间,还有精处理车间,专门处理水,酸碱用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