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图中的二阶有源滤波电路为何如此设计?

楼主(2019-10-18):
朋友抄的一块传感放大电路板的前端,看样子跟一般的二阶滤波电路不太一样(c15的接法) 有没有大神分析一下啊

网友A:
带放大系数的高通啊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放大系数的高通啊正常

应该是带通,C18不是用来衰减高频的吗?

网友:
仿真一下看看啊

看起来像带通

网友B:
搭车问一下,如果是一个1khz方波信号,滤波器应该如何设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如果是一个1khz方波信号,滤波器应该如何设计呢?

买四阶开关电容滤波器

网友:
搜了下LTSpice的Example/Filter路径下的,是基于LTC6269的HPF,可以了解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