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DCDC隔离电源,求合适方案~

楼主(2019-10-18):
项目需要,输入范围9-60V,输出5V2A隔离,没做过开关电源,毫无头绪
成本抠的严,成品模块符合这个参数比较少,价格巨贵难以承受
有了解合适方案或芯片的帮出出主意,多谢~

网友A:
体积、效率要求?低成本低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积、效率要求?低成本低到?

体积无要求,有的是地方
效率无要求,旁边设备都是几百W耗电大户
成本最好能控制在10块以内

网友:
万能的RCC开关电源电路啊

网友:
手机充电器改一下就行了,在网上买现成的高频变压器

网友:
这个输入范围有点大啊,反激感觉有点难做啊

网友:
既然成本控制的很严,楼主也没什么电源基础,除了RCC别的真不好说

2个三极管,一个变压器,光耦,基准,阻容若干即可

网友:
先隔离再buck吧,电压范围太大了

网友:
输入范围9-60V,输出5V2A隔离,没做过开关电源     购买成熟和模块方案吧  零基础做,项目今后维护成本高

网友:
LM5160 隔离DCDC, 成熟方案,电瓶车有用到

楼主:
参照ti官方设计工具的图纸和参数,出了块板子,自己绕变压器,试一下3843,毕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