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USB芯片带RMII(MII)接口的啊?电口转光口电路简单吗

楼主(2019-10-18):
今天和同事讨论USB3.0转千兆光口的问题,同事说了两个问题,我就没想通,
问题起点源自最近想找USB3.0转千兆光口的芯片,一直没找到,淘宝上有用瑞昱RTL8153方案做的,但是看了芯片手册之后,发现是USB转电口的,就不知道怎么转成光口去;因为没有找到直接USB3.0转千兆光口的方案,然后就和他讨论,他说:“电口转光口很简单啊,加些电容什么的,反正也没有具体说出怎么行”,因为瑞昱这个片子量小估计不太好买,然后他又说“用带RMII(MII)接口的USB3.0芯片接千兆PHY芯片的RMII(MII)就可以了啊,”这两个问题但是我感觉不是这样啊,自己也没做过,所以搞不清楚是不是真的很简单,所以就留下疑问,请坛友棒棒忙
问题1:电口转光口真的很简单吗?
问题2:有带RMII(MII)接口的USB芯片吗?不论USB2.0还是USB3.0?
这两个问题请有过经验的大神回答一下可以吗?
问题一要是有相关电路提供更好,问题2如果有相关方案请不吝提供,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希望有更多的大神看到

网友A:
WCH有USB延长方案就是转成光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CH有USB延长方案就是转成光纤

是不是同时相当于隔离了?

网友C:
AX88178 AX88772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同时相当于隔离了?

ch317  usb2.0  480Mbps

网友E:
了解下PECL电平啊,从物理层上来讲 PHY芯片可以通过加阻容直连光模块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AX88178 AX88772

AX88178好像是USB3.0转千兆电口,88772是2.0转百兆,这个是可以,问题在于这个电口怎么转成光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ch317  usb2.0  480Mbps

现在要3.0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了解下PECL电平啊,从物理层上来讲 PHY芯片可以通过加阻容直连光模块接口

可以电口转光口吗?我先了解一下你说的ECL电平

网友C:
你还是用内置phy的usb 3.0网卡,加个1000base-t转1000base-x的media converter吧,这样最便宜

网友F:
引用 网友D:
ch317  usb2.0  480Mbps

谢谢哦,我用2.0的就够了。只是涉及到千兆网卡芯片的布线,我没干过高频布局,有点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用内置phy的usb 3.0网卡,加个1000base-t转1000base-x的media converter吧,这样最便宜 ...

你好,请问带内置PHY的USB3.0网卡有推荐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谢谢哦,我用2.0的就够了。只是涉及到千兆网卡芯片的布线,我没干过高频布局,有点头疼 ...

这个好东西  如果兼容性跟普通hub一样  那些什么无线调试器 什么隔离USB基本都可以别折腾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好东西  如果兼容性跟普通hub一样  那些什么无线调试器 什么隔离USB基本都可以别折腾了 ...

网口内置隔离变压器,耐压是不是偏低,如果只是地电位由于环路不同导致的有十几伏差异,肯定是没问题的,就像大部分电脑网络一样。但真正用于380V非隔离线路调试,会不会不够安全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网口内置隔离变压器,耐压是不是偏低,如果只是地电位由于环路不同导致的有十几伏差异,肯定是没问题的, ...

两边都有变压器隔离  380没问题

如果更严格  还有WiFi呢  还有光纤呢

上了网络就是爽 随便延伸

网友:
直接连就好啦,没有那么复杂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两边都有变压器隔离  380没问题

如果更严格  还有WiFi呢  还有光纤呢

wifi实时性怎么样?光口有点小贵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wifi实时性怎么样?光口有点小贵吧

你试试ping你家路由器就知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试试ping你家路由器就知道

最短1ms,最长3ms,这也算快?或者,每次这点数据3ms才能返回确认?我突然想到480M的带宽,是不是也根据实际其他瓶颈来实时调整降低速率满足匹配要求啊?慢点就慢点了,错了加校验通过了就行,反正一般情况,再慢也比12M要快的多
另外还有,IEEE802.3要求最低耐压1500Vrms/1min,说实话这个值用在380V上还是有点低的,仗着两个变压器串联可能还能对付吧,电压分布可能和线缆的对地分布电容也有关系

网友H:
光纤收发器 不就是电口转光口吗? lz买一个回来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光纤收发器 不就是电口转光口吗? lz买一个回来研究一下

需要光纤的接口,电口接到网卡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光纤的接口,电口接到网卡上

什么意思?光纤收发器难道没有光纤的接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短1ms,最长3ms,这也算快?或者,每次这点数据3ms才能返回确认?我突然想到480M的带宽,是不是也根据 ...

两个变压器串联  再加点二极管什么的保护我觉得没啥怕的了啦      USB不好做隔离是因为单线双向 百兆网转成了双线双向 可以把网线做成两个单向磁隔离的
WiFi信号好又是独占时候延时非常低 对于调试器什么的,来回1ms以内已经可以啦。
光纤大法没必要上了

打算买几个317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短1ms,最长3ms,这也算快?或者,每次这点数据3ms才能返回确认?我突然想到480M的带宽,是不是也根据 ...

WiFi已经够厉害了  这是一个来回的时间  数据收发编解码软件处理什么的都做了

网友:
只能回答第一问题,有电口转光口的芯片,具体型号忘记了,你看看市面上很多光电转换器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两个变压器串联  再加点二极管什么的保护我觉得没啥怕的了啦      USB不好做隔离是因为单线双向 百兆网转 ...

关于您说的,我基本是同意的,只是有些没理清
1、确实USB单线双向,搞的不好隔离,UART口一类单向传输的直接光耦或者塑料光纤头(可以发送接收直流电平信号,最高125Mbps)就搞定了。其实I2c也是这样,我自己做的那个JlinkSWD调试器,没法解决SWDIO口双向的问题,用了I2c隔离专用的ISO1540,速度被卡在1M上
2、就像您说的,百兆网确实是发送一对,接收一对,分离开了。可是理论100M和480M,两者差了几倍,直接靠转接芯片来握手缓冲,主动对480M进行降速匹配百兆以太网吗?
3、还有个事,如果是用WiFi来进行USB调试器的隔离,那是否不能简单的直接用WiFi芯片或者WiFI模组插在中间就行了,至少有一个WiFi部分得能完成USB-Host才行吧?可能两端还需要加高速处理器芯片才行
其实我对RMII接口也不熟悉,估计RJ45百兆的PHY芯片用吧,可能也有WiFi芯片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关于您说的,我基本是同意的,只是有些没理清
1、确实USB单线双向,搞的不好隔离,UART口一类单向传输的 ...

不是缓冲  是usb协议流控  USB协议有ack重传  除了iso传输不管其他都可以
用到隔离场合都是调试用的  数据量不大 不会用iso  而且应用层一般一问一答    百兆级别足够啦  应答时效也可以啦
隔离USB难做根本问题是intel和微软之流巨头居然没有定个远程USB标准 市面上都是私有协议实现的
无线路由器其实已经有现成产品的usb over net   就是一片7620也就是斐讯,没有相关标准全是私有协议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是缓冲  是usb协议流控  USB协议有ack重传  除了iso传输不管其他都可以
用到隔离场合都是调试用的  数 ...

也就是隔离电压不高,或者距离一般远的地方,317最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也就是隔离电压不高,或者距离一般远的地方,317最好了?

我觉得看起来是的  国产片子不贵  看兼容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看起来是的  国产片子不贵  看兼容性了

请教一下,如果觉得网口变压器隔离强度不够,用光/容/磁耦或光纤好扩展吗,我想最好能把耐压测试提高到AC4000V以上,这样1140V以下的低压系统就不用担心了。各种耦这个耐压的是有,可是网口的差分怎么变成耦能接受的信号,副边如何再变成差分,我有点没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如果觉得网口变压器隔离强度不够,用光/容/磁耦或光纤好扩展吗,我想最好能把耐压测试提高到AC ...

搜了下  315就是你要的芯片  直接接光耦  12m速度真的够了  就是要两片 体积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搜了下  315就是你要的芯片  直接接光耦  12m速度真的够了  就是要两片 体积稍大 ...

315H?不是480M的啊,打折也太大了吧,直接降低到12M。
什么调试器,是12M以上的?如果都是12M以下的,不知道比ADI的4160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