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莫元求一个C#的表格控件,类似于我传上来的附件。

楼主(2019-10-18):
主要功能是读取一个AT24C08的EEPORM数据,读出来的数据写入到表格中,在表格中可以修改。或者告诉是用C#里面的哪个控件可以实现附件中数据表格的功能
我试了DataGridView这个控件,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也不知道如何实现附件中数据填写的功能。

最终的成品是可以通过STM32读取EEPROM中的数据然后使用USB传到电脑上去。

网友:
你要是用wpf做,表格绑定到数据模型上,可以改数据展示方式,在看看能不能把两个表格的选中绑在一起

winform思路应该更清楚,事件响应,单元格选中事件

网友:
我用的这个,不过没有ASCII预览功能, Be.HexEditor也可以看下

https://blog.csdn.net/lassewang/article/details/421229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github WpfHexEditorControl

用你的关键词找了一下,是我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下载下来后编译一直不成功,是用哪种编译器呢?我用的vs2010,vs2015,vs2017,sharpdevelop,这四种都试过了,编译通过了这个莫元就给你啦

网友:
开源项目  ExcelDataReader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你的关键词找了一下,是我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下载下来后编译一直不成功,是用哪种编译器呢?我用的vs20 ...

VS2015试了下,编译出错,应该是需要C#7.0的编译器,你用VS2017试试。项目属性--生成--高级--语言版本--C# 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VS2015试了下,编译出错,应该是需要C#7.0的编译器,你用VS2017试试。项目属性--生成--高级--语言版本--C ...

下载了VS2017试了一下,也无法编译通过。

网友C:
读取数据,一个一个添加到DataGridView 中就好了。
DataGridView本身就是可以编辑的。

网友D:
DataGridView就够用了,我用C#自带DataGridView做了一个跟你这个差不多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DataGridView就够用了,我用C#自带DataGridView做了一个跟你这个差不多的东西

能发上来看看吗?

网友D:
可以编辑内容可以设置格子颜色
要多个框就多放几个控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取数据,一个一个添加到DataGridView 中就好了。
DataGridView本身就是可以编辑的。 ...

我试了一下datagridview,还没有达到这种效果,正在继续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编辑内容可以设置格子颜色
要多个框就多放几个控件就行了

对的 差不多是你这种效果。。

网友:
何不试下HexBox?

https://sourceforge.net/p/hexbox/wiki/Home/

Be.HexEditor is a small, fast and simple hex editor. It contains a reusable hex edit control called HexBox. This C# control is reusable for every .NET Framework application.

网友:
直接 引用 WPFHexaEditor.dll 就可以了.在nuget里搜.
属性FileName是路径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了VS2017试了一下,也无法编译通过。

要使用C# 7.0编译,项目属性--生成--高级--语言版本--C# 7.0
或者你试下16楼的方法,直接在nuget里引用安装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datagridview,还没有达到这种效果,正在继续试验。

这个图就是datagridview做的,是要这个效果吗?还是有特殊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就是datagridview做的,是要这个效果吗?还是有特殊需求?

就是这样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效果。。。

只是说了一下就给我莫元了,受之有愧啊,lz有啥问题再问我吧。

网友:
现在莫元不是已经O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说了一下就给我莫元了,受之有愧啊,lz有啥问题再问我吧。

没关系的 后面如果有问题再问你吧 谢谢了

网友:
进来看看我有多少莫元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