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英寸1920*1080显示屏,win10的放大倍数设置多少合适?

楼主(2019-10-19):
我设置了145%

网友A:
这个尺寸和分辨率不用再放大了吧

网友:
不要放大很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尺寸和分辨率不用再放大了吧

不放大,无法看。

网友B:
眼睛不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眼睛不行了吧,

我15寸笔记本也放大了。

网友C:
自己看着舒服就行了,都145了,为什么不选150?不差这一点。

网友:
我21.5寸1080P 不放大我感觉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看着舒服就行了,都145了,为什么不选150?不差这一点。

有些软件没有做适配,放太大,确认按钮看不到

网友:
不要放大

网友:
楼主什么眼神呀?  21.5寸的2560*1440不用放大也可以看清。

网友:
楼主什么年纪了?

网友D:
好像是124%比较舒服吧

网友:
都22寸了,不放大正好用吧。 14寸的,才要放大,不然眼睛不舒服。

网友:
22寸无所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尺寸和分辨率不用再放大了吧

我的32寸 3840x2160才125%

1080p放大个毛线啊

网友E:
我从不放大,放大后好多软件不兼容,位置都变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从不放大,放大后好多软件不兼容,位置都变掉了

放大后好舒服,可以把显示器放到离眼睛70公分远 。

网友:
这个分辨率100%就行了,我15.6寸都100%

网友:
我14寸 2560*1440 也才125% ,楼主这是老花眼了?

网友:
如果是平板模式(需要触摸)才考虑放大一下吧

楼主:
就是因为屏幕大才放大。

网友:
我感觉不用放大的  我就是这样用的 ~

网友:
15寸的我都不放大了放大看着太别扭22直接看吧

楼主:
放大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的手机软件设计和现在的H5设计基本是基于REM。就是说这个控件大小是占用多少个英寸。但过去的PC软件是基于多少个像素来设计。当时的显示屏就是1024*768的样子。但现在的屏分辨率基本上都在1920*1080以上。旧软件打开后那些文字和图标小得可怜。所以必须放大。

网友:
不用放大了吧,我15.6的1080P都是100% 的

网友:
不需要放大

网友:
22寸1080没必要放大吧,我笔记本13寸2560*1440也才放大150%.

网友:
我27寸1920*1080,放大到128%,重要的是我用mactype,把字体描黑。

网友:
1080P的22寸还放大个啥啊,我15寸4K的才放大。我感觉15寸1080P都不需要放大了。

楼主:
我公司的1280*1024放大130%. 15.4寸

网友:
看来我眼神最好  13寸  1080p  没放大!  40cm+的距离吧

网友:
我27寸 4k才放大150%,你这还要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124%比较舒服吧

我15.6寸T520的我也是觉得124%最好,而不是125%,后者显示的字有点大。而我另外一款英文操作系统的同样屏幕,124 125都一样的感觉。跟字体可能又关系。

网友:
这个分辩率还需要放大?27寸4k   150%刚开始不太适应,用几个小时后就习惯了,灰常好。我朋友27寸 4k  125%。。。

网友:
应该缩小 吧  设置成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