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文字边缘有白色是什么原因?能设置吗?

楼主(2019-10-19):
(图片)

网友A:
按下显示器的auto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显示器的auto键

我这台benq vw2245没有auto

网友:
电脑分辨率设置

楼主:
已经是最佳分辨率了。 1920*1020

网友:
换数据线

网友B:
现在都是液晶屏,win10也优化过,您要确保显示驱动正常安装,没有问号、感叹号什么的

还是到桌面右击-》显示设置里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台benq vw2245没有auto

vga线仔细找找显示器的auto adjust

楼主:
已经是DVI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ga线仔细找找显示器的auto adjust

DVI线来的。不是VG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液晶屏,win10也优化过,您要确保显示驱动正常安装,没有问号、感叹号什么的

还是到桌面右击-》显 ...

官方下载的。

网友B:
这里看到显示驱动正常

那您再看看刷新率是否正常,调到60Hz左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看到显示驱动正常

那您再看看刷新率是否正常,调到60Hz左右看看

只有60一个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是最佳分辨率了。 1920*1020

你确认了吗

楼主:
1920*1080分辨率

网友D:
显示设置里 启用ClearType 文本 试试呢

网友E:
应该是传输线的问题。出现阻抗不匹配,出现反射延迟。换条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传输线的问题。出现阻抗不匹配,出现反射延迟。换条线试试

射频工程师解决电脑问题

网友F:
1. 换电脑主机,换显示器,换线,先确定是哪一端的问题。
2. 如果是主机的问题,换系统试试,确定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
3. 如果是硬件的问题,换显卡。
4. 如果是软件的问题,换显卡驱动。

网友G:
估计是你的线问题

网友:
设置里有锐化/文字清晰度/防拖影,都调到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你的线问题

京东新买的
https://item.jd.com/4526041.html

楼主:
其实也不算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换电脑主机,换显示器,换线,先确定是哪一端的问题。
2. 如果是主机的问题,换系统试试,确定是硬件的 ...

有可能是新买的二手显卡的原因。显卡和DVI线都是新的。之前用核显和D-SUB线是没有在意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示设置里 启用ClearType 文本 试试呢

+10086。。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传输线的问题。出现阻抗不匹配,出现反射延迟。换条线试试

DVI是纯数字信号。应该不会吧?D-SUB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相同的位置截屏和拍照放大对比看看

截屏后放手机上看没有白边

楼主:
真是奇怪在显示器菜单里执行了重置。还是不行,要关闭了显示器再打开就正常了。
上图是有问题的图,下图是重置并重启显示器的图

网友:
就是需要你auto一下,没有这个选项就只能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