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熟悉应广单片机的坛友帮忙解决烧录提示CHECK BG FAIL这问题

楼主(2019-10-19):
应广的单片机,在使用单片机的ADC且用片内基准电压时,初始代码是:
        .ADJUST_IC        SYSCLK=IHRC/4, IHRC=16MHz, VDD=3.3V, Bandgap=On;
烧录器是:PDK3S-P-002
在烧录程序时提示校验基准电压失败“CHECK BG FAIL”这种情况?  望解答一下,谢谢!

使用的不是pmc131单片机,但也碰到过“CHECK BG FAIL”这个情况的坛友,也麻烦说一些当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谢谢各位热心坛友! 已经被这个问题卡了我四天了。

网友A:
估计应该是芯片和编程器的问题,这里的校验基准应该和你的ad电压基准不是同一个概念。你可以随便写个点灯程序,不用ad,估计也下载不进去。没用过这个单片机和编程器,只是猜测。可以换个个单片机,或编程器试试,或换种编程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应该是芯片和编程器的问题,这里的校验基准应该和你的ad电压基准不是同一个概念。你可以随便写个点灯程 ...

谢谢回答!
应广的芯片,烧录时确实会核正时钟和内部电压基准。 已能确定时钟校正是成功的,就是内部电压基准校正失败了,出现上图的CHECK BG FAIL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