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B0505S输入输出地线人为短接会烧机吗?

楼主(2019-10-19):
品牌:金升阳
型号:B0505S-1W
SIP封装

现场有个应用需要将输入的GND和输出的0V短接,请问这样做,机器长时间工作会烧机吗?

网友A:
没问题啊,只是没了隔离效果罢了

网友:
这样用没问题的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啊,只是没了隔离效果罢了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接呢?

头疼:
客户临时增加要求     有个模拟量需要控制输出

网友C:
没问题滴…… 把输入的gnd连到输出的5v上都没问题。产生一个负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滴…… 把输入的gnd连到输出的5v上都没问题。产生一个负5v。

已经让出现场的同事  地线短接了    暂未发现问题,3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