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灯光的光耦工作机理

楼主(2019-10-19):
舞台灯光的摇头灯中,X轴和Y轴电机是通过光耦作为传感器的,那么单片机、光耦、读数盘之间是如何实现定位、纠错功能的呢?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归零检测

楼主:
能详细一点吗?新手不理解阿

网友:
也搬上小板凳学习下

网友A:
应该是叫光电开关吧,用于机械回原点,也就是电机上电时寻找机械初始原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叫光电开关吧,用于机械回原点,也就是电机上电时寻找机械初始原点位 ...

也可以这么叫。它是用两个槽形光耦的,工作时也就出来两个方波,如何定位?如何纠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可以这么叫。它是用两个槽形光耦的,工作时也就出来两个方波,如何定位?如何纠错? ...

以前我们做运台,也是用的光耦做的定位与纠错.
运行时遇到光耦,就校对一下系统坐标.光耦位置为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们做运台,也是用的光耦做的定位与纠错.
运行时遇到光耦,就校对一下系统坐标.光耦位置为原点. ...

这么一说,有点类似。

网友:
有机械限位器,复位时走到最大位置被限位器挡住了,复位完,转盘就一定在那里

网友C(2019-12-10):
同行握个爪,本吊硬件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行握个爪,本吊硬件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