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能替代CYUSB3014的芯片,用在高速采集卡上

楼主(2019-10-19):
CYUSB3014的开发环境不大习惯
另外也复杂了点,很多功能都用不到

网友:
3014不是0.8的吗?

楼主:
的确是0.5,我记错了

网友A:
FT600怎么样?USB3.0转FIFO
https://www.ftdichip.com/Products/ICs/FT600.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是0.5,我记错了

3014跑usb3稳定性不太好,容易彻底挂掉,主要是usb3协议速率太高扯着蛋了。1.5gbps可以保证非常稳定的24x365不间断工作,但是5gbps就没有任何保障了,端点异常,通讯故障家常便饭。高速采集卡应用看你带宽了,如果只是采点可重复采集的数据(比如图像)无所谓,否则可能要加大数据缓存和重传和掉线恢复机制,并且写一大堆掉线恢复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014跑usb3稳定性不太好,容易彻底挂掉,主要是usb3协议速率太高扯着蛋了。1.5gbps可以保证非常稳定的24x ...

USB2.0可用于工业环境的芯片请推荐一个?看很多人都不建议工业上使用USB接口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SB2.0可用于工业环境的芯片请推荐一个?看很多人都不建议工业上使用USB接口芯片 ...

你用fx2就行,这货非常皮实。不过干扰较大场合驱动代码也要加入多重故障恢复代码,fx2罕见会出现设备锁死情况。

网友:
同求,不知道USB3014怎么样,还在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fx2就行,这货非常皮实。不过干扰较大场合驱动代码也要加入多重故障恢复代码,fx2罕见会出现设备锁死 ...

你说的CY7C68013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600怎么样?USB3.0转FIFO
https://www.ftdichip.com/Products/ICs/FT600.html

FT601应该可以满足我的要求,谢谢。
这个比CYUSB3014简洁多了,76 pin,还不是BGA,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14跑usb3稳定性不太好,容易彻底挂掉,主要是usb3协议速率太高扯着蛋了。1.5gbps可以保证非常稳定的24x ...

应该达不到5Gbps, fifo理论上最高是3.2gbps, 试过用它自带的stream例程,3.2gbps也达不到

网友:
最高试过270MB的读,230MB的写,但是24小时跑没有试过

网友:
CYUSB3014和68013现有产品在用(工业相机),稳定性不错哈

网友(2020-10-10):
准备用CYUSB3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