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LM324来做锂电池保护板,请问有什么风险吗?

楼主(2019-10-19):
看到别人板子上用LM324来做锂电池的保护板,成本低,效果好。

就是不知道长期使用,是否有潜在风险?

网友A:
好像就是做好的电池不禁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就是做好的电池不禁放

没有过放保护?

网友B:
专业的保护IC因为低压关断后只有极低的静态电流,0.x uA 一般0.3~0.7uA。你的324静态电流多少?,能不能正常动作?

网友C:
有个平衡车老禁止充电,应该是个别电池电压不够,不让充电,可又不禁止过放。
好想把电池保护板取掉!

网友:
LM324空载电流可能是1mA左右,对于一般电池来说放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的保护IC因为低压关断后只有极低的静态电流,0.x uA 一般0.3~0.7uA。你的324静态电流多少?,能不能正 ...

324控制mos管,mos管关断以后,电流也是极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平衡车老禁止充电,应该是个别电池电压不够,不让充电,可又不禁止过放。
好想把电池保护板取掉! ...

是不是老化了?使用了多久了?

网友:
现在用专用芯片也才几毛啊

网友D:
出于什么方面考虑才不用专业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于什么方面考虑才不用专业芯片呢?

省成本,简洁。

淘宝上也有一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但不知道性能咋样。

网友:
专用芯片不是更好吗   非要自己堆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省成本,简洁。

淘宝上也有一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414e49170DuObE& ...

这个板子的主要功能是充电吧? 而不是保护。估计只能保证不过充。 就是说只有充电功能。早期的很多充电器是用运放做的。5v进,4.2出。有个限流功能。再加上电流指示灯的功能。

网友:
有量吗,没量花功夫用运放搭,最后BOM节省1000块,人工投入2000块,返修损失20000块

有量的话,专用IC和324差不多价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省成本,简洁。

淘宝上也有一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414e49170DuObE& ...

这板子应该没有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应该没有保护功能

那这个板子是实现什么功能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省成本,简洁。

淘宝上也有一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414e49170DuObE& ...

买来试试不就知道了,也没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