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常用电源切换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9-10-19):
大家好,图中如果用2节1.5V干电池串联的话,会得到电池电压3V, 但SS34也有漏电流,干电池又不能充电,常年累月的,是否会把电池充爆?

网友:
d8的用处没看出来啊,mos内部已经有个二极管了 再并个d8何用

楼主:
听说是主电源跌落时,体二极管供电能力有限,造成电压短暂跌落。

网友:
实际上普通干电池是可以充一点点电的,我试过那种号称不能充电的钮扣电池实际上都可以充一点点电,不过充多了会爆。这种微弱的漏电流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没有看明白楼主想干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