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JLC的细心,同时也提醒大家注意TOPSOLDER层

楼主(2019-10-19):
由于旧版PCB上TOPSOLDER层印有文字,就是裸露镀锡层的效果的。
结果在新版时直接在上面修改的,新版的在文字上面刚好有走线,而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层文字,如果JLC照着做,那肯定要废了。他们帮我弄到了TOPOVERLAY层,虽然做出来两个版本号都显示出来,但是至少板子线路是正常的。真的很佩服他们的细心。
同时也提醒各位不要范我这样的错误。

网友:
就算做到solder上也不会造成线路损坏密集走线有小几率短路。

网友:
就应该按照文件做,不然就没规矩了

网友:
不改应该问题不大,只是阻焊而已,又不是走线,话说这个也不难发现吧

网友:
按文件做不会短路,只是开窗了而已

网友:
哈哈,实际上是嘉立创做错了。

楼主:
不是,字是导电铜块,如果线和字连起来后,会把走线和旁边的地面铺铜短路的。应该是这样子吧。

网友:
这一层是阻焊层啊,上面画线写字,只是绿油开窗

网友A:
我认为不该提醒。直接做才对。这样印象更深刻。只是阻焊,和铜有啥关系。

网友:
意思是嘉立创不通知你,就可以随意改你的设计咯? 谁知道客户是这么想的,万一改错了呢?

网友:
每块板都在阻焊层开窗写字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不该提醒。直接做才对。这样印象更深刻。只是阻焊,和铜有啥关系。 ...

好的,我现在才明白这一层的意思。。。。

网友:
我的样有几次插件孔无沉铜都没帮我改。

网友:
提醒可以,更改不行,即便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