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啊,这个是什么液晶模块?

楼主(2019-10-19):
(图片)

网友A:
LZ究竟想知道什么?

网友B:
明显是彩屏液晶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究竟想知道什么?

翻出来一个废旧电路,想把上面的液晶驱动起来,但是搜了一下,没找到型号,也就不知道怎么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彩屏液晶模块

显示是单色的

网友:
先找找HXD是哪个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