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写作业用三合一黑白激光打印机,请推荐

楼主(2019-10-19):
双11了,求推荐

网友:
建议找双面打印 网络打印 鼓粉分离的机型

楼主:
狗东,HP 136w 怎样?目前报价1299元,打印、复印、扫描,无线(已经不能容忍网线、USB线)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82819&highlight=%E8%81%94%E6%83%B3&mobile=no&_dsign=342c95c5

网友A:
参考4楼信息,找到款联想M7268W和M101W有人用过吗,使用体验如何?

网友:
确实需要多多提供下·· 参考

网友:
无线是必须的,最好支持远程打印

网友:
强烈建议买个彩色激光打印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东,HP 136w 怎样?目前报价1299元,打印、复印、扫描,无线(已经不能容忍网线、USB线) ...

查一下耗材的价格,是不是换两次墨盒就能买一台新机了?

网友:
激光打印机放家里,怕不怕粉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4楼信息,找到款联想M7268W和M101W有人用过吗,使用体验如何?

M7268W我们公司买了2台,还可以,至少目前都没出现卡纸之类的问题。可以打印不干胶标签。比之前的佳能4600好多了

网友:
这玩意,咸鱼淘个二手的就好了
便宜实惠,家用也打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M7268W我们公司买了2台,还可以,至少目前都没出现卡纸之类的问题。可以打印不干胶标签。比之前的佳能460 ...

联想的打印机是兄弟做的, 耗材通用, 好在的一点, 耗材没芯片的 ~

网友C:
推荐惠普打印机,HP P1106

网友D:
京瓷,耐操得不要不要的。
1年10万张,提醒换硒鼓,依然打印得非常清晰。

网友:
办公用过兄弟的三合一打印机,很好用,用了近8年多了。

网友(2019-11-28):
看看爱普生的也可以

网友:
HP 100x, 101x吧, 淘宝上买山寨硒鼓最便宜, 因为量最大. 体积也小.

缺点是敞开式纸盒, 时间长了最上面一张纸容易落灰.

抽屉式纸盒的机器一般都大一些.

网友:
激光推荐HP,或者Canon
如果是孩子做作业,考虑一下新的水性墨水的墨仓式喷墨打印机,可以打彩色,也不容易堵头,墨水也多

网友:
家用给孩子打印作业还是推荐激光打印机,成本上有优势。我家几年都没换过硒鼓。
因为长期放置,不经常使用,建议不要选敞开式纸盒。
另建议选带无线的,这样用起来很方便。我当年买的时候没有无线的,后来嫌使用麻烦,就用了一个带USB的无线路由器将打印机改成无线的:)

网友:
LZ都说3合一了,就是要带扫描或者复印的,
HP的机械结构比较成熟,出现卡纸几率比其他牌子激光打印机少,但他的3合一,粉盒都很小很小,不过家庭打印量不大也OK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京瓷,耐操得不要不要的。
1年10万张,提醒换硒鼓,依然打印得非常清晰。 ...

居然还有人提京瓷?恶心得不要不要的......

单位搞了一批京瓷,那个卡纸卡成翔的感觉......

网友:
推荐兄弟这个牌子的。用激光的,别买1000元以下的。
打印机这个领域,一向是你要买便宜了机器,那就要买贵的耗材。这个绝对是真理。
别去咸鱼买二手的打印机,绝对不要。打印机不同于电脑,属于磨损类的电子产品,用的越多越爱出问题。
咸鱼上的别的你可以尝试,千万别尝试打印机。这东西你不用个十天半拉月的体会不出来太大问题。等你发现问题,也有点晚。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东,HP 136w 怎样?目前报价1299元,打印、复印、扫描,无线(已经不能容忍网线、USB线) ...

无线稳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居然还有人提京瓷?恶心得不要不要的......

单位搞了一批京瓷,那个卡纸卡成翔的感觉...... ...

不知道你们公司是怎么用的。
我老爹开复印店,每三年用坏一台柯美,属于换硒鼓换啥的都没用的。换了京瓷1800,也是最便宜的低端机,5年了,有换过一些零件,目前20多w张了,依然坚挺的。
公司也是买京瓷M2135,,一年左右,打了十几万张,耐操得不要不要的。确实有些地方比较娇贵,就是双面打印的时候,需要用80g的纸,不然容易卡纸,但是开了静音后,效果很好。复印也很给力,现在打印图纸,还是非常清晰,一直用代用的粉(巴川自己加粉)

设备也需要维护吧,
以前都是用惠普,有台A3的彩色,基本打印的时候,天天给他装驱动,
A4机经典1005除了速度慢,确实耐操,卡纸维护也简单,但是就是要换硒鼓,还有就是得忍受他漏打图,复印反正功能就是一张张放,没啥好说的,
其他a4机,复印别提了,另可手动一张一张放着复印,打印卡纸多,基本买国产代用硒鼓,解决打印效果问题,但是效果还是不如京瓷,proe反应慢如牛,驱动偶尔会bug。

打印机这玩意,如果在公司用,其实最方便的,还是直接租一台设备,成本虽然高点,但是维护完全是其他人解决了,省事。

网友:
推荐 兄弟2715,我们公司用这个,双面自动打印非常好用,节约纸张,还有扫描、复印、无线wifi功能。性价比高

网友:
同样求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惠普打印机,HP P1106

我就是用这款,很好用的。
唯一注意点就是win10自带的驱动不行,必须官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