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比较诡异的问题,公共段intvec中地址0x3c处的字节有多...

楼主(2019-10-20):
请教下比较诡异的问题, 提示 公共段intvec中地址0x3c处的字节有多个定义。它在“定时器”模块和“应用程序”模块中定义。

但是在程序中我明明就只定义了一个中断向量

以前使用 ATmega128A 是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的,
现在单片机使用 ATmega1281 , 程序移植自 ATmega128A

程序中断向量定义

#pragma vector = TIMER1_OVF_vect  //10ms 溢出中断使能,用于按键扫描,蜂鸣器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OVF_vectInterrupt(void)
{
  TCNT1H = 0xFD;   //定时10ms;256分频  16MHZ  0xFD8F
  TCNT1L = 0x8F;

  if(InitFlag)
  {
    BEEP_Poll();
    REMOTE_RxOutTime();
    bsp_KeyScan();
  }
}

// 貌似问题主要就出现在下面的这个中断向量定义,如果把这个 TIMER2_OVF_vect   改成 TIMER4_OVF_vect  或者 TIMER5_OVF_vect  都是没有问题, 我只是不明白为何使用 TIMER2_OVF_vect  不行, 程序中也明明只有 一个 TIMER2_OVF_vect   中断向量定义
// 也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
#pragma vector = TIMER2_OVF_vect  // 100us 溢出中断使能, 用于调节LCD背光亮度,模拟PWM
__interrupt void TIMER2_OVF_vectInterrupt(void)
{
  TCNT2 = 0xE7;

  if(InitFlag)
  {
.................
  }

}

网友:
印象中TIMER2_OVF_vect 是define出来的值,代表中断向量号,是另外一种中断函数ISR()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