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性锂电池串并同时使用有什么主意事项吗?

楼主(2019-10-20):
我们设备上锂电池一直是单组6串,每组6串头上加一个二极管再三并。一般使用200小时后没电了,就换新电池,没有问题吧?

网友:
一次性锂电串二极管不是浪费么?锂电池并联不需要容量一致。直接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