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六兼容遥控钥匙内的单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9-10-20):
八年的老马六,遥控钥匙都莫名其妙的开始耗电速度变快,很多时候1个月就没电了。
假货宝上买了一只兼容品,做工偏糙但也能用,不过偶尔也不出现不好用的情况,拆开发现和原装的不太一样,内部有源器件只有一只IC,上面写着“68C2 CK81 741”,封装似乎是TSSOP10。哪位知道这是什么芯片呢?存储,射频功放接收,时钟全都搞定

网友:
都是定制的,没地方查

网友A:
钥匙能买到兼容的?是不是需要和原来的钥匙匹配或者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钥匙能买到兼容的?是不是需要和原来的钥匙匹配或者学习一下?

当然需要了,原装钥匙需要有2把才行,否则就配钥匙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B:
最好是买原装的,或者二手的,再跟车匹配一下。就是不知道你的车能不能这样,我的奇瑞是淘宝上买原厂钥匙,再用元征golo盒子插车上匹配学习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买原装的,或者二手的,再跟车匹配一下。就是不知道你的车能不能这样,我的奇瑞是淘宝上买原厂钥匙, ...

淘宝没找到原厂的或二手的。4儿子店好几千元一个,我车大概还值3w,十分之一的价格……

网友:
实在不行遥控钥匙上加个电源开关

网友C:
这我知道,SILICON的SI4010, 丝印是6SC2, 不是68C2 !

网友:
本地配汽车钥匙的地方,我估计2-500之间吧,看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我知道,SILICON的SI4010, 丝印是6SC2, 不是68C2 !

谢谢您哦!我试着查了一下6SC2,baidu没查到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没找到原厂的或二手的。4儿子店好几千元一个,我车大概还值3w,十分之一的价格…… ...

之前有配好的备用钥匙也是可以当原装的再匹配备用钥匙,前提是必须有两把,不一定所有都是原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没找到原厂的或二手的。4儿子店好几千元一个,我车大概还值3w,十分之一的价格…… ...

看二手上闲鱼

网友D:
好好的钥匙很费电的话 你检查一下 上面所有的电容啊  还有按键有没有问题    换掉上面的电容  和微动   清洗一下电路板 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好的钥匙很费电的话 你检查一下 上面所有的电容啊  还有按键有没有问题    换掉上面的电容  和微动   清 ...

以前想过。原装的上面全是0402的,如果是0.1uF滤波电容还好说,怕是有些谐振回路的容值测的有点偏差,手头没好的电桥,换回去不能用了。
对了,MLCC电容时间长了,真的会漏电吗?

网友D:
只换电源滤波相关的啊 随便换啊       功能完好就是费电    谐振你管他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换电源滤波相关的啊 随便换啊       功能完好就是费电    谐振你管他干嘛

问题是我也不知道哪地方是电源,哪地方是谐振啊

网友:
配个钥匙也不贵,100多,200多....

网友E:
电池没有电可能是假象,有时只是电池与电池座接触不良,用表测一下电池再说,看是不是真没有电了。我的遥控器就是经常出现没有电的假象,把电池座掰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没有电可能是假象,有时只是电池与电池座接触不良,用表测一下电池再说,看是不是真没有电了。我的遥控 ...

确定没电,新电池3V以上进去,用不用都差不多,一个月以后,变成1V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哦!我试着查了一下6SC2,baidu没查到东西

原厂丝印是10C2,

楼主:
6SC2可能看成了68C2,但肯定不是10C2啊,那都错成啥样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定没电,新电池3V以上进去,用不用都差不多,一个月以后,变成1V以下

真的漏电了!测下静态电流多少uA,吹下体积较大的滤波电容看看,钽电容漏电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6SC2可能看成了68C2,但肯定不是10C2啊,那都错成啥样了

SILICON的SI4010,车厂用的很少!国产车长城好像在用!非智能钥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漏电了!测下静态电流多少uA,吹下体积较大的滤波电容看看,钽电容漏电可能性要大些! ...

没有体积大的,全是0402。也没有钽,只有MLCC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漏电了!测下静态电流多少uA,吹下体积较大的滤波电容看看,钽电容漏电可能性要大些! ...

单芯片解决方案,连晶振都省了。但可能稳定性还是不太好,所以原厂一般不用吧?

网友F:
SI4010的也是单芯片!外部器件极简!

网友G:
没想过电池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SI4010的也是单芯片!外部器件极简!

25楼说的就是SI401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想过电池有问题

京东官网直营买的松下,南孚,全都不行。
2年前在杂货铺买的放到电子秤里面现在还有电的,万用表测试电压3V以上的天球也不行
您说电池还有啥问题?